单片机一组io端口可否驱动2个LCD12864液晶屏?

楼主(2022-10-30):
有没有朋友试过一组端口驱动2个12864液晶屏。

网友A:
可以驱动的,给两个片选信号就行了

网友B:
好歹也要说明一下是什么类型的I/O口吧,I2C是什么东西?按地址选择器件的啊

网友C:
数据IO可以共用的。片选和信号控制用不同的IO,就可以控制多个12864屏了。

网友D:
应该不行,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我以往的屏用串口的,所以也准备用串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以往的屏用串口的,所以也准备用串口。

我做过这类的方案,所以很明确地告诉你,可以的,两个屏显示同样的内容,就把所有的IO合2为1,要显示不同的内容,就把CS拆开,各控各的。

甚到一个玻璃上做2个区,一个区一个主控(HD44780、HT621)都是可以的。只是玻璃工艺上要区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这类的方案,所以很明确地告诉你,可以的,两个屏显示同样的内容,就把所有的IO合2为1,要显示不同 ...

谢谢你!我就是准备两个地方可以看到同一内容。

网友F:
两个地方可以看到同一内容。
关键点在两个地方的距离。
建议:做两个同样的东东,放在两个地方,用串行通讯方式交流数据,就可以了。
也可以用无线方式交流信息。
看看出租车顶上的广告显示屏,注意到没有,两辆车上经常广告一样。

如你的方案,要多少根线连接呢?且距离又不可能做到数米远。

网友G:
当然可以,用两个片选。

网友H(2024-12-16):
片选分开, 两个1602就能各自显示不同内容. 两个屏的cs接在一起, 两个1602就只能显示相同的内容. 一组IO端口同时驱动两个1602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