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1系统Keil兼容性问题
关闭

楼主(2022-10-30):
在windows11系统中,使用keil%^%时出现如下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C51还是MDK?

网友B:
如果兼容性不好,可以考虑安装WIN7虚拟机系统

网友C:
下载最新版本的keil,我系统win11完美运行

网友D:
不行的话就换个Keil版本

网友A:
RVMDK5.23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