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R5歌曲伴奏提取,人声分离软件,原理已超过我的认知

楼主(2022-10-30):
这个软件叫做Ultimate Vocal Remover,网上很容易搜索到并下载安装,所以资源我就不转了。
但是他的处理结果已经完全不在我的知识认知体系内了。
从模电一路走来,调音台,运放叠加,滤波电路,很好理解。
音效混响效果,数字采样后延迟叠加,可以理解
均衡器,也就是滤波器,可以理解。
发展到后面的数字调音台,先采样,用dsp做叠加处理,AGC,FFT滤波,也能理解

但是这个,能把混在一起的音频重新分离出来,我从电子学的角度我理解不了
虽然是知道用的是AI技术,经过训练后得到的AI模型。
真的是模拟大脑了?人脑很容易脑补将一首音乐中的各个元素分离出来的声音,现在计算机也可以了。原理是什么?

怎么设置附件不需要黑币下载?下载附件的,自己给个回帖奖励先补回来吧。

网友A:
这个不一定要ai技术,很久以前就有类似功能了,频率分离

网友B:
我没用过,但想来技术难度不大,但工作量大。主要是用傅里叶分解,把时域变换到频域,如果不懂看看科普4G通讯的原理,每种乐器、男女声音,都有特征频谱的,尤其各种乐器频谱比较固定,如果把乐器的特征做数据库,就可以把每样的乐器声音单独提取出来,剩下的就是人声了。其实人声音虽然差异大其实也不难,就像图像识别人和动物,不过是计算所有特征点的欧拉距离的大小,这里会用机器学习,用于抽取计算哪些特征频谱用于和标准数据库比较欧拉距离,然后以此分类不同乐器和人声等。另外,我在网上见过潜水艇声呐屏幕的截图,觉得声呐也是这么分析遇到的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但想来技术难度不大,但工作量大。主要是用傅里叶分解,把时域变换到频域,如果不懂看看科普4G通 ...

你说的是FFT分析后,用数据库里面的频谱数据对结果进行匹配消减,然后反变换回来得到时域原始信号?

但是就是这个幅度这块我都想不出如何处理。
同一个乐器,演奏的时候,音量是变化的,那么得到的频谱幅度也是变化的。
另外,乐器音准是不可能完全准确的
所以他这个都能完全分立出来我就想不通了。

几个已知的特征信号混合后,滤除其中一个,这个我还是能理解的
现在这个几乎是相当于未知的N个信号,也能分离出来。

网友C:
以前的简单消人声电路是用相位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简单消人声电路是用相位实现的。

那是直接用两个声道相减,因为人声是在两声道中同幅度同相位的,减掉就没了。
但是连带的很多居中的乐器也没了。效果差得很。

网友D:
我也搞音频的,这个软件是我儿子玩的时候跟我说的,我就给他几首流行歌,真的可以将歌声、音乐分立出来,不带一点杂音的,附加失真也很小,真的是强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FFT分析后,用数据库里面的频谱数据对结果进行匹配消减,然后反变换回来得到时域原始信号?

...

能搞懂FFT,就能设计这个软件了。任何乐器无论发强音还是弱音我们都能分辨出来,是因为音色问题,我刚才说特征谱线指一个乐器发出的一个音符,它基音和泛音频率集合和幅度关系,音准、音色等等问题不过是导致的频点的漂移和幅度关系的变化,这是有范围的,实际也是通过计算欧拉距离来处理的。你后一个问题应该是:一起发声的乐器,基音必然是相同的,很多泛音也相同,怎么处理?实质还是频谱特征问题,每种乐器泛音都不同,找出特征差异就可以区分开,然后还有计算各自的能量密度,自然就区分了。我觉得这个事难度就是有个各种乐器数据库,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就跟人的样子识别用的那个一样,估计有个好心人给共享了,所以突然一大堆这种软件就出现了。

网友E:
感谢楼主的的分享!孤陋寡闻的我,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软件,这个软件的原理我不清楚,只是我平时比较喜欢唱歌,有的歌很难找到好的伴奏,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很想下载UVR5试试,经过百度得知,UVR5下载不太方便,最关键的是对电脑要求太高,我的电脑性能太一般,下载了也不见得好用,百度还说有在线的伴奏提取,于是找到一个人声分离网站,上传了我需要分离伴奏的歌曲,几分钟搞定一首歌,可以免费整曲试听,下载需要成为VIP,我以录音方式得到伴奏。从昨天到现在,我已经把我特别喜欢唱的几首歌通过这个网站得到伴奏,这些伴奏虽然和原声伴奏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比那些伴奏网上的消音版要好很多很多,用来翻唱歌曲、自娱自乐绰绰有余,我喜欢的一些老歌受当时录音技术的限制,分离出来的伴奏效果稍差一些,用无损音乐分离出来的伴奏就比较好一些。从百度的描述来看,这个人声分离网站用的软件,可能还不一定就是UVR5,或许UVR5分离伴奏的效果更好,再看看其他分离伴奏的网站,或者以后搞一个性能好一点的电脑下载UVR5用来分离伴奏。

网友B:
质量好不好就看他们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的量大不大了,不过把数据库不认识的频率剔除降噪,这样出来的音乐是不是更像电声乐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的分享!孤陋寡闻的我,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软件,这个软件的原理我不清楚,只是我平时比 ...

没那么玄乎,i5 4代的CPU都能跑。一开始总是出错,后来百度才找到原因,我把虚拟内存关闭了,重新打开就好了。

高配电脑可以利用显卡计算速度快很多,低配电脑用CPU计算稍微慢点但是我觉得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URV5的下载一搜就有呢,5.4版,5个G大小,一般都网盘。阿里云盘和百度网盘都行。

网友F(2023-03-06):
引用 网友D:
我也搞音频的,这个软件是我儿子玩的时候跟我说的,我就给他几首流行歌,真的可以将歌声、音乐分立出来,不 ...

你好,我提取的伴奏就不行,一些地方直接就没有伴奏了,直接就是没有音乐,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