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安的win11系统

楼主(2022-10-30):
我的电脑也是10多年前的老电脑了,不过自己加了个内存条,现在是8G内存,也用了一个固态硬盘。运行win11没问题。现上图给大家分享:

网友A:
现在还在用Win7。
当初尝试过Win10,感觉用起来不太顺手。
Win11没试过。

网友B:
老哥,麻烦看一下win 11上面的utf 8选项是默认选中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麻烦看一下win 11上面的utf 8选项是默认选中的吗?

不是。

默认没有选中的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陈桥五笔”好不好用,值得推荐吗?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陈桥五笔】好用吗?值不值得推荐?

网友C:
二代i5一般应用挺几年没问题,佩服的是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陈桥五笔】好用吗?值不值得推荐?

看到输入法了,我一直用这个陈桥五笔,好用的。我用了十多年了。

没有做广告的意思哦,

网友D(2022-11-30):
好多画图软件,C51编写软件安装不了盗版的,正版的学习不方便哦,

网友E(2023-04-02):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在用Win7。
当初尝试过Win10,感觉用起来不太顺手。
Win11没试过。

嗯,还是WIN7顺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陈桥五笔】好用吗?值不值得推荐?

陈桥五笔可以的,我的WIN7电脑上就有,可以,想想现在小年轻都没几个会五笔的了,以前读书的时候跑到杭州师范学院花四块钱一小时去学电脑,用小霸王在电视机上学五笔打字,那是太辛酸了。

网友F:
         操作系统我是能不升级就尽量不升级,可能是惰性作祟,用顺手了,不太愿意轻易去尝试新的。用了很多年WIN7,有一段时间用了WIN10,感觉不太适应,很多熟悉的功能不知道在哪里调取了。装了WIN10后C盘的容量臃肿而且不断扩容到几十G,真不知道比以前多出的几倍甚至十倍容量拿来做什么了。又由于自己的电脑配置比较普通,速度反而慢了。还有就是工作中有时用到一些很老旧的软件,最多支持到WIN7。所以干脆就一直用WIN7了。

网友G:
每次装上新系统都会有用起来别扭的感觉,用过一段时间就有了顺手方便的感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winXP 跟所有的版本比无疑都是很出色的。虽然从win7到win10现在又有了win11,至今内心还有对winXP有着难以割舍的类似初恋的那种情怀。

网友H(2023-07-01):
WIN11不好用,新买的笔记本卸掉WIN11,自己装的WIN10

网友I:
陈桥五笔,好怀旧啊~以前还有极品五笔,汉王五笔,王码五笔,QQ五笔,现在我用搜狗五笔,不是因为它好用,是因为WIN10系统下与AD软件兼容,切换中英文不会导致按Shift+空格不能切换布线拐弯方式。

网友J(2023-07-31):
引用 网友H:
WIN11不好用,新买的笔记本卸掉WIN11,自己装的WIN10

确实,感觉win11差点事

网友K:
WIN11很好用,最大的特点就是防护能力太强了,病毒、盜版软件绝对不能过关,以至为自己下载一些软件制造了麻烦。但问题总是会解决的,现在我已基本掌握下载软件中的各种障碍,大体运用自如了。

网友L:
现在不升级什么都运行不了,升级系统又要同时升级硬件

网友M(2023-10-23):
引用 网友K:
WIN11很好用,最大的特点就是防护能力太强了,病毒、盜版软件绝对不能过关,以至为自己下载一些软件制造了 ...

我也觉得好用,至少比10强。

网友N(2024-06-22):
首选XP,第二WIN7 64位,
WIN10 与WIN11,下来学习一下。
也是有些软件升级,逼着系统、硬件升级。

无奈,也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