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编程写的)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22-10-30):
单片机入门级小白有个问题很困惑:想用单片机编程写PWM来控制电机速度,但发现通过I/O口来驱动,能力太弱了(单个端口电流不能超过12mA),如果通过三极管放大经过继电器来控制电机,那软件写的PWM怎么控制电机啊(继电器就是常开常闭机械触点,有一定的动作时间)??不知高手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不要用继电器啊。三极管后可以在驱动一个功率更大的三极管的。
另外你的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啊。可以用专用的电机驱动电路的。比如l298n。

网友B:
可以使用单片机的 IO 驱动外部 MOSFET 或双极晶体管来控制其他设备。

网友C:
看你要多大功率,小的有ULN20003A,l298n等电机驱动芯片,某一个宝上一抓一大把,大功率可以用MOS驱动芯片或半桥/全桥驱动器(当然,也可以用三极管搭驱动)驱动H桥,不换向直接驱动一个功率MOS就行。

网友D:
如果要用继电器的话,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无触点那种。

网友E:
之前做PID调速的时候用的TC118S这个MOS 全桥驱动芯片,几毛钱一个

网友F:
需要用全桥,小功率的四只三极管,大功率最好用集成的专用全桥驱动芯片

网友G:
楼主很聪明,发现问题了。
单片机只是个大脑,干活还需要手、脚配合。
当你再多一些硬件、电子、电器知识后,手脚就健全了。

网友H:
看你的负载是多大功率的,选对应功率的驱动芯片或者MOSFET等等都可以

网友I:
PWM驱动MOSFET,最常用。

网友J:
继电器不行,继电器快速开关很快就会坏掉的。一般用三极管或者L298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多大功率,小的有ULN20003A,l298n等电机驱动芯片,某一个宝上一抓一大把,大功率可以用MOS驱动芯片或 ...

非常感谢!我对那些驱动芯片不了解,看来还是我的知识不够,还有好多要学的。。。

网友K:
想快速解决问题,就在某一个宝上买个驱动模块或驱动器,要求不高的话几元到几十元的事;想省钱,就自己研究驱动电路自己焊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