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点火针松动问题

楼主(2022-10-31):
点火针和点火线连接松动,可以把点火线剪掉,不知什么结构,不敢剪,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网友A:
奇怪的问题又增加了两个
网友们,我家浇水软管和水龙头套接的地方涨大连接松动,可以把软管剪掉,重新插吗

网友B:
可以剪,也就绝缘皮厚点(抗高压),其实松点无所谓,上万伏的高压电几毫米的空气都能够击穿放电打火,即使线芯与点火针接触不良都没关系,只要尽量靠近就行,要是想不松动可以套双壁热缩管加热收缩成一体,就不松动了,也可以用高压硅胶粘牢固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问题又增加了两个
网友们,我家浇水软管和水龙头套接的地方涨大连接松动,可以把软管剪掉,重 ...

是花园浇水的吗?当然可以,一般都这么弄。但建议安上快接头,价格不贵但好用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除了工作外,就不生活了吗

除了了发帖,就不思考了吗?
一有问题就发帖,一有问题就发帖,一有问题就发帖,从不思考
把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这是你的权力,所以,你发你的帖,我发我的牢骚,各管各的
论坛上有另外一个哥们跟你也是一样的,但人家比你猛一点,你要加油哦

网友F:
再塞进一根耐高温氧化的【针】。
新针与原针贴近可以导电,塞入可以紧固,耐高温氧化可以长久。
如不锈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