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问题

楼主:
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可以代替无极电容吗

网友A(2022-10-31):
问的是并联,图上是串联,到底怎么联?

网友B:
可以替代,但要注意耐压不均匀问题

网友A:
反向并联不行,会全部击穿短路。
反向串联可行,条件是必须同耐压同容量,且耐压值大于交流电的峰值。

网友C:
纯交流电路可以串联使用,峰值别超耐压值

网友D:
以前没无极电容时就用你图中的画法代用,但必须是电容的负极连在一起。

网友E:
反向并联不行,会全部击穿短路。

网友F:
串联电容,容量相同时,分压均匀。也即各分一半电压。这时必有一个电容电压接反(违反电解电容的接线要求),所以你这个图是不可以的。详细查阅电解电容的原理。
如果实在要做,需要二极管帮忙,你想想看,如何接。
在特殊情况下,还真做过。

网友G(2024-05-31):
不可以,这样做有危险!

网友H:
可以的,以前玩音响时,高音喇叭的分频电容就是这么干的。注意计算好耐压值。

网友I:
可以,但最好每个电容并联一个二极管,避免负电压。

网友D:
以前做中控盒没无极电容,就是用两个相同电容采用这种接法代用。但耐压只是一个电容耐压,容量只有一半。

网友J:
可以替代,但是需要考虑实际耐压情况

网友G:
微弱信号处理勉强可以,功率电路绝对不可以,你的电路是功率电路!科学发展到今天,你能想到,别人想不到?。。。。。。

网友K:
不可以,因为制造工艺问题,即使是同一品牌同一批次的电容也会有差别,

网友L:
这样串联不妥,每一只电解电容必须承比较高的反向电压!正确的串联应该是每一只电解电容并联一只二极管消除反相电压!二极管的阳极接并联的电解电容的负极,二极管的阴极接并联的电解电容的正极!这样,每一只电解电容只承受一个交流半周的正向电压而反向电压仅仅只有0.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