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要怎么给他供电,单片机上没有3个脚给他供电吧? 他这个是三个脚要12V还是...

楼主(2022-10-31):
(图片)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外接电源插头,1,2,3接+12V,4,5,6接公共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外接电源插头,1,2,3接+12V,4,5,6接公共端。

请问如果用单片机给它供电要怎么搞?

网友B:
单片机不是电源,怎么可能对它进行供电?不明白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图又是哪里来的,莫名其妙的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不是电源,怎么可能对它进行供电?不明白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图又是哪里来的,莫名其妙的问法

我是想说单片机开发板上的那些5伏3.3伏的端口。可以给他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说单片机开发板上的那些5伏3.3伏的端口。可以给他供电吗?

颠倒说,让人怎么理解?
你应该先去了解一下单片机的使用电压,常见的就是5伏和3.3伏,不能超过。开发板上一般都有稳压电路,这时候就要看开发板上可以允许使用的电源电压了,没有统一标准。
如果开发板上有USB接口,直接使用USB供电是最省事的。
你应该先打好基础,明知道是5伏供电的,却考虑不降压直接使用12伏电源,对今后的学习是很不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外接电源插头,1,2,3接+12V,4,5,6接公共端。

我想请问可以这样操作吗?开发板上3个3.3升压到12v之后分别接到图中1,2,3pin脚,其余4,5,6接到开发板上gn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可以这样操作吗?开发板上3个3.3升压到12v之后分别接到图中1,2,3pin脚,其余4,5,6接到开发板上gn ...

不可以!
开发板的各个电源输出能力有限,不要让它们去带重负载,而且DCDC升压还有转换效率、干扰等问题可能要解决。
当目标上的供电需求较大时应该让目标板外接电源,而不要直接取电于开发板的电源!这是常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可以这样操作吗?开发板上3个3.3升压到12v之后分别接到图中1,2,3pin脚,其余4,5,6接到开发板上gn ...

你这到底是要用这12V的端子对开发板进行供电,还是开发板对这端子进行12V的供电?到现在还描述不清的

网友D:
用一个单片机端口控制P沟场效应管就可控制它的供电了. 12V电源正接P沟场效应管源极,漏极输出12V给设备供电。栅极直接接NPN三极管集电极(场效应管源极栅极跨接一个100K电阻),三极管发射极接地,基极经过一个4K7电阻接单片机的IO端口,单片机端口输出高电平时设备加电,单片机端口输出低电平时设备断电。这个是低电压控制高电压的基本电路了。

网友E:
单片机是耗能元件,不是供能元件,不能供电。
可以另做一个12V电源,由单片机控制此电源,再给它(图示物)供电。

网友F:
楼主可不可以把问题说完整,把图发完整?不要惜字如金让大家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单片机端口控制P沟场效应管就可控制它的供电了. 12V电源正接P沟场效应管源极,漏极输出12V给设备供电 ...

正在找这个电路(低电压控制高电压,一直不知道怎么搞),太有用了,感谢感谢!

网友H:
  感觉你是想要,使用单片机控制这个器件供电是吧。可以使用这个电路,要以器件的功率,更换功率合适的P管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正在找这个电路(低电压控制高电压,一直不知道怎么搞),太有用了,感谢感谢!

低压控制高压的方法多啊,继电器,光耦,带使能端的升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