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电气特性问题

楼主(2022-10-31):
各位大佬好,最近我在翻STM32单片机的datasheet时,看到其电气部分上写着 “最大供电电流为120mA",那么如果我32主控外围需要多个LED驱动,假设平均驱动一个为10mA,难道只能驱动12个,又或者更极端的说,当驱动7个或者8个LED时,留给芯片的功率难道就不够了?甚至很有可能芯片因为欠功率保护吗?望各位大佬解惑一下!

网友A:
保护是有一定概率的,我觉得首先芯片会发烫,然后就不可控了,这种事情还是加个驱动芯片吧

网友B:
理解有误,照这样理解,还能有变频器吗!CPU的IO口可以驱动小电流的负载,如LED。当负载较大时,必须外加驱动器。

网友C:
首先你要明白很多数码管都不是同时驱动,而是扫描驱动,单位时间电流消耗并没有超规格书

网友D:
采用高亮LED,1mA就很亮了

网友E:
将MCU当一个大功率驱动器件来用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