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有一行白块,求助

楼主(2022-10-31):
做的可调计时器,仿真的时候正确的,但是烧录进去只有一行白块。
查了资料可能是lcd初始化的问题。也加了延时,但是没用,对比度也调过了。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c;
uchar min;
uchar hour;
sfr AUXR =0x8E;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char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code uchar display[]="TIME:" ;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define input P0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
        j = 2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写入命令
{
   Delay10ms();
   E=0;
   RS=0;
   RW=0;
   input=com;
   Delay10ms();
   E=1;
   Delay10ms();
   E=0;
   Delay10ms();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           //写入数据
{

   E=0;
   RS=1;
   RW=0;
   input=da;
   Delay10ms();
   E=1;
   Delay10ms();
   E=0;
   Delay10ms();
}

void lcd_initial() //lcd初始化
{
   Delay10ms();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0ms();
   write_command(0x38);
   Delay10ms();
   write_command(0x0c);
   Delay10ms();
   write_command(0x06);
   Delay10ms();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0ms();
   write_command(0x80);
   Delay10ms();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write_command(pos|0x80) ;

}

void string(uchar *da)//输入字符
{
         uchar i;
        for(i=0;i<16;i++)
        {
                if(*(da+i)=='\0')break;
                write_data(*(da+i)) ;
        }
}

void jinwei()        //时间进位函数
{
         sec++;
        if(sec==60)
        {
                sec=0;
                min++;
        }
        if(min==60)
        {
                sec=0;
                min=0;
                hour++;
        }
                if(hour==24)
        {
                sec=0;
                min=0;
                hour=0;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k=0;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k++;
        if(k==2000)
        {
                k=0;
                jinwei();
        }
  }
void time()        //时间显示
{
         lcd_pos(0x05);
        write_data(led8+'0');

        lcd_pos(0x06);
        write_data(led7+'0');

        lcd_pos(0x07);
        write_data(':');

        lcd_pos(0x08);
        write_data(led5+'0');

        lcd_pos(0x09);
        write_data(led4+'0');

                lcd_pos(0x0a);
        write_data(':');

        lcd_pos(0x0b);
        write_data(led2+'0');

        lcd_pos(0x0c);
        write_data(led1+'0');
}

void keys()//按钮功能
{
         uchar flag;
        if (k1==0)
        {
                Delay10ms();
                flag=1;
                TR0=0;
        }
        if(TR0==0)
        {
                if(k2==0)
                {
                Delay10ms();
                hour++;
                }
                if(k3==0)
                {
                Delay10ms();
                min++;
                }

         }
        if(k4==0)
                {
           Delay10ms();
           TR0=1;
           flag=0;
                }
led1=sec%10;
led2=sec/10;

led4=min%10;
led5=min/10;

led7=hour%10;
led8=hour/10;
}

main()
{
        Delay10ms();
        lcd_initial();
         Delay10ms();
         string(display);//显示时间
        Timer0Init();

        Delay10ms();
        led1=0;
        led2=0;
        led4=0;
        led5=0;
        led7=0;
        led8=0;
        sec=0;
        min=0;
        hour=0;
        string(display);//显示时间
        while(1)
        {
                time();
                keys();
        }
}

网友A:
硬件检查一下看哪里有错

网友B:
首先需要排除硬件上的问题,如果硬件没有毛病,那么初始化那里做些处理,0x38指令多写几遍试试。

网友C:
代码看上去没问题
仿真也没问题

应该是硬件问题
请检查接线
特别是RS/EN这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看上去没问题
仿真也没问题

lcd1602是直接插在单片机的卡槽里的

网友D:
P0没接上拉电阻吧,最好是查忙,而不是用延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0没接上拉电阻吧,最好是查忙,而不是用延时

我的程序都是直接延时的,目前未出现过问题。
只要延时足够,数据是肯定传输完成的。对于1602这种显示屏,数据量又不大,完全没有必要争分夺秒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代码看上去没问题
仿真也没问题

可能是P0没有接上拉电阻,驱动能力太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