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TC89C52RC烧录程序,STC-isp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
下面这个图片的usb线可以用来进行烧录程序吗?
如果可以,还想问下为什么STC-isp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自己尝试了
1、将绿线和白线换位置(防止RXD与TXD接反)
2、单片机没有发烫,应该没有接反
3、将红线插拔进行了重新上电的操作也还算一直检测不到单片机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希望有个大佬指点下

网友A(2022-10-31):
将目标板的电源关一下,再开一下,试试。

网友B:
你是搞笑的吗?STC89C52不支持USB直接烧录的,支持232串口烧录,要么你用USB转232烧录,要么自己用ch340做一个,要么USB转TTL 免手动冷启编程器STCISP烧录STC单片机买一个 几块钱的事。你用一根USB线直接单片机上算怎么回事?

网友C:
1,USB线直接下载,是stc8系列之后的事了,stc89c这么老的是不支持的。 2,就算stc8系列,直接USB线下载,也是有他必须的外围电路,和操作流程的,不是随便拿两根线怼一下就能下载的。 你既然知道下载接tx,rx,还知道怕接反,不知道翻一下手册么?

网友D:
在STP-ISP“资料下载”菜单里下个芯片用户手册,你就会发现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网友E:
下载一个ch340驱动就可以了,还不行的话检查一下芯片型号填错没有

网友F:
          %1.9 的 STC8H8K64U-45MHz-TSSOP20, 能用自带的硬件USB下载,硬件USB仿真,没有理由再外挂 %2元 以上的 CH340了,还不能仿真。
    楼主用的老的STC89C52只支持串口烧录,不支持硬件USB烧录,可以去厂家申请一个开天斧试试STC8H8K64U 的震撼资源,打开认知新世界

网友G:
打不死的STC89C52  STC的经典啊  ,楼主应该用STC的工具,搞不定就联系他们,他们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H:
你试试调一下串口通道,波特率之类的,

网友I:
连最基本的下载

网友J:
调整一下波特率,或者多按下几次开关,有时候也可能是开发板那个烧录口松动的问题,也可以试一下安装一下CH340驱动

网友K:
下载软件是否最新,或者下降版本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打不死的STC89C52  STC的经典啊  ,楼主应该用STC的工具,搞不定就联系他们,他们有技术支持的

谁让他上了教材呢

网友M:
哈哈,楼主还是很有创新精神的。而且让我们也了解到了有支持USB方式的单片机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