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容易坏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我公司的板子以前用的是STC8A4K60S2,现在买不到,用STC8A8K64D4代替。以前的板子很少有烧坏MCU的,现在的板子在工厂测试时就烧坏了几块,是不是STC8A8K64D4的耐压变小了?

网友A(2022-10-31):
具体原因具体分析,你这么笼统的提问,应该如何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原因具体分析,你这么笼统的提问,应该如何回答?

感谢你的回答。具体情况就是正在工厂测试老化的板子和出厂的板子坏了多块,检查后确认是STC8A8K64D4本身坏了,有的可看到芯片表面开裂,还有一块将MCU处的PCB板也烧焦了。检查过周围芯片及电源芯片,均没有坏,换上新的STC8A8K64D4,所有功能均正常。以前用的STC8A4K60S2A12,没有这种情况。问过厂家技术人员,他只说烧了MCU肯定是电源或IO口电压过高。工厂装配时将交流及直流线捆在一起(以前也是这样),怀疑是交流电机启动时直流线产生的感应电压瞬间较高导致MCU烧坏。只是以前用的STC8A4K60S2A12在同样情况下没有烧坏。所以怀疑STC8A8K64D4的耐压变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具体情况就是正在工厂测试老化的板子和出厂的板子坏了多块,检查后确认是STC8A8K64D4本身 ...

查看一下供电部分,看看是不是电压超了,

网友D:
  另外楼主请参照这个图,并个 1K  电阻到地

网友E:
解决质量问题,有QC七大手法。工厂质量部分的同志们加加油。
至少先出一个损坏现象的分析统计表吧。

网友F:
芯片坏掉,无非就是过流或者过压。把芯片扣开,看看内部键合丝是否熔断,如果键合丝熔断大部分是过流。如果键合丝完好,用显微镜看一下die的表面是否有损坏或发黑,如果损坏或发黑大概率是过压,导致内部管子烧了,或者芯片的衬底没有接地(那可能是芯片设计问题)。如果没有开盖或显微镜的条件,可以用万用表测引脚对电源以及引脚对GND的阻抗和二极管特性,并与好芯片做对比,看一下IO引脚是否有断路,也可以判断出键合丝是否熔断,以此来判断是过流还是过压。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供电部分,看看是不是电压超了,

供电部分是用的直流转换芯片LM2596S-5.0。它的输入电压是DC24V,这样用了十来年了。用示波器测量了,稳压还行,只是在外部交流变化较快时会产生瞬时7V左右的电。以前的板子也是这种电源,没什么问题。只是现在市场上的LM2596S-5.0生产厂家太多了,这一批用的是友台的,UWM LM2596S-5.0,这种芯片检测时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G:
烧了MCU肯定是电源或IO口电压过高。
1.可以取电源的下限值供电;
2.可以对IO口电压降低。

网友H:
IC损坏的可能原因:
1、电源或IO口有过压冲击IC, IO电流过大。
2、拆封时间比较长,焊接前未烘烤引起热应力变形

建议:
       请客户检查电路中通过排线、连接线等等连接到外部电路的IO是否有适当保护,连接工作于比单片机工作电压更高电压的器件的IO,是否有适当保护,电源是否有抑制干扰脉冲措施。

提醒:
      如果用户收到IC时是拆封的,或者从拆开真空包装之后超过168小时,则要对IC先做125度左右温度烘烤4~8小时,再过波峰焊或回流焊,以避免受潮或热应力而引起IC损坏。

网友I:
可能是热插拔引起的瞬间高压,DCDC芯片没处理好。

网友J:
建议检查你的电源模块,以下是推荐的电源电路

网友K:
看过程变化 除了芯片还有什么工序或者操作有过改变 不要主观觉得这一变化不可能导致操作 没绝对 如果确定都没变 找找芯片本身原因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芯片坏掉,无非就是过流或者过压。把芯片扣开,看看内部键合丝是否熔断,如果键合丝熔断大部分是过流。如果 ...

同意以上

网友B:
多谢各位的指导。产品的电源是外购的模块电源,AC220V 输入,DC24V输出。该模块电源与电路板相邻着装配在一块铁板上,AC电源的地线接到铁板上了,模块电源本身的机壳是与它的地线连通的,工厂是将固定模块电源的螺丝拧到铁板上来实现模块电源的地线与AC电源的地线相通的。以前是要求模块电源的地线必须接好的,但没出问题前也没严格检查。现在经检查发现因铁板喷了漆,螺丝没与铁板相通,导致模块电源的地线没接好。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MCU烧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供电部分是用的直流转换芯片LM2596S-5.0。它的输入电压是DC24V,这样用了十来年了。用示波器测量了,稳压 ...

7v的电源肯定是 不对的啊  STC-MCU的电源范围是1.9-55v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供电部分是用的直流转换芯片LM2596S-5.0。它的输入电压是DC24V,这样用了十来年了。用示波器测量了,稳压 ...

STC8 系列是 5.5V ~ 1.9V 的 工作电压,你电源给他 7V, 就只能 让你采购部门采购有问题电源IC 的下了

网友H:
STC8 系列是 5.5V ~ 1.9V 的 工作电压,你电源给他 7V是不对的,你得换电源IC

网友J:
STC8A8K64D4-45I-LQFP48,  价格更低 , 速度更快,抗干扰更强,有 DMA 支持 TFT/串口/SPI/ADC

网友B:
引用 网友J:
STC8 系列是 5.5V ~ 1.9V 的 工作电压,你电源给他 7V, 就只能 让你采购部门采购有问题电源IC 的下了

只有外部交流电源变化较大时才有7V左右的脉冲波。以前的板子都是同样的电源系统,测了一下,也会有7V的脉冲。之所以有题目中的怀疑,就是好像只改了芯片就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