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陷波器截止频率计算

楼主:
高通滤波截止频率:
f H =1/2π × 510 ×10^3×10 ×10^-6= 0.03 Hz

低通滤波截止频率:
f L =1/2π× 1.5×10^3×1×10^-6= 106 Hz

陷波中心频率:
f 0 =1/2πRC=1/2×3.14 × 1565 × 10^-12×2×10^4=50. 848 Hz

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时,C3、R9没有参与计算;低频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时,R11、C5也没有参与计算;陷波器(带通滤波器)陷波中心计算时R14、C8没有参与计算;这些频率的计算都是有固定的公示吗?固定的公式来自于固定的电路结构?为什么这些元件不用参与计算?(本来想发PDF文件,公司文件都加密了)

网友A(2022-11-02):
引用 网友B:
1、截止频率F,不是超过F后就不能通过了。只是人为定义的一个F拐点。
2、输入频率F = 陷波中心频率时,也 ...

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以HPF为例,我认为算的就是C3R9,相反的是C2R8没参与计算。

C2R8没参与计算?那同问  为什么不需要参与计算呢

网友B:
1、截止频率F,不是超过F后就不能通过了。只是人为定义的一个F拐点。
2、输入频率F = 陷波中心频率时,也不是输出就不含F。RC陷波是陷不死的。
将电容用1/(jWC)替代一下,计算出输出与输入的F参量关系式,一切就清楚了。(可以作出Vo/Vi 与 F 的关系曲线)。
你上的图是对称参数电路,你可以计算一下,看看它给出的结果,与你计算的结果是否相等,就明白了。
3、由于计算相对复杂,通常简化计算,抓主要矛盾,如果A点是B点N倍(如5、10)B点就不计算了。这是外话,与本题目无关。

你的想法是对!它的结果也不一定错。算一下试试吧。

网友C:
不对吧,以HPF为例,我认为算的就是C3R9,相反的是C2R8没参与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