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照Arduino的millis构造非阻塞时间轮片的C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10-31):
Arduino的millis函数使用起来很方便。用普中开发板写的程序,仿照Arduino,实现非阻塞、时间轮片多任务。
/*模仿Arduino的millis构造非阻塞时间轮片程序*/
#include <STC90C5xAD.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sbit LED3 = P0^2;
u32 millis = 0;                                 //ms定时计数,长57天
const u16 timeLong1 = 1000;
const u16 timeLong2 = 2000;
u32 previousMillis1 = 0;
u32 previousMillis2 = 0;
u32 previousMillis3 = 0;
void InitTimer0(void);
void main (void)
{
        InitTimer0();
        while(1)
        {
                if (millis - previousMillis1 >= timeLong1)         //现在时间-以前时间
                {
                        previousMillis1 = millis;                                  //现在时间赋值以前时间变量
                        LED1 =~LED1;
                }

                if (millis - previousMillis2 >= timeLong2)
                {
                        previousMillis2 = millis;
                        LED2 =~LED2;
                }
           if (millis - previousMillis3 >= timeLong1)
                {
                        previousMillis3 = millis;
                        LED3 =~LED3;
                }

        }

}

void InitTimer0(void)         //22.1M晶振定时器0的1ms初始化
{
        TMOD = 0x01;
    TH0 = 0x0F8;
    TL0 = 0x0CD;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In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millis计数加1
{
        TH0 = 0x0F8;
    TL0 = 0x0CD;
        millis++;
        if(millis>0xfffffffa)
        {
         millis = 0;
         previousMillis1 = 0;
         previousMillis2 = 0;
        }

}

网友A:
思路,可以有

网友B:
millis>0xfffffffa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误差,如果此时的差值不到timeLong1/timeLong2不就要重新计时了吗

楼主(2022-11-30):
引用 网友B:
millis>0xfffffffa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误差,如果此时的差值不到timeLong1/timeLong2不就要重新计时了吗

有误差,这用于不要精确延时的地方,是用来调度函数运行的。

网友C:
用在8位1T单片机时会有问题
因为8位单片机算Long/int时是分很多步来算
有机会算到一半时进中断
引致计算错误
我的贴子有讨论过这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21354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