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12电烙铁工作方式,运放检测电压改变单片机PWM做电流环控制可行吗?

楼主(2022-10-31):
想把T12工作方式换一下,在T12铬铁芯负极串个阻值小但功率大些的电阻,用运放检测电阻对GND的电压,来改变单片机PWM,做电流环控制,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恒定功率不能恒温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B:
电烙铁的目标是控温。你测电压,控电流,是何意呢?

楼主(2023-03-13):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的目标是控温。你测电压,控电流,是何意呢?

电流检测电阻上的电压大小就是电流的大小,其实就是电流闭环控制。改变电流改变功率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检测电阻上的电压大小就是电流的大小,其实就是电流闭环控制。改变电流改变功率的意思

应该是检测温度,通过PID控制PWM,从而恒温。

网友D:
我懂你的意思,其实就不会PID算法;那也不要紧;但是测温必要要有;做成936那种恒温的  用PWM也是可行的;

楼主(2023-08-31):
引用 网友A:
恒定功率不能恒温有什么意义吗?

温度通过改变PWM从而改变烙铁芯的电流,只是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E(2023-12-16):
大卖220v936就是你的想法的批量应用。但是T12,必修直接放大温度传感器信号。

网友F:
T12是恒温,你的做法是恒功率,并不能恒温,因为负载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