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干扰TM1650的问题

楼主(2022-10-31):
单片机输出,负载接的5V继电器,这连接继电器接我暂时用杜邦线插上去的,用手握住杜邦线和继电器引脚连接处,接触良好的时候都正常。松手后,这继电器虽然还在工作,但TM1650就会瘫痪数码管不显示。但TM1650又没坏,必须重上电才行。这种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什么原因才会干扰到TM1650?

网友A:
参照 TM1650 的手册 添加470uf + 0.1uf 电容。

网友B:
这就要上实物照片才能找到问题了。只看原理图已经无法解决了。

网友C:
继电器的吸合线圈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再试试。

网友D:
大概率是杜邦线质量差造成的。

网友E:
电磁、电火花干扰到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吸合线圈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再试试。

上面输出图上并了个4148。接触良好时候都是正常的。杜邦线直接插继电器引脚上测试,松手后继电器开关震动会导致杜邦线和继电器引脚很短时间内接触不良,然后就会导致1650罢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 TM1650 的手册 添加470uf + 0.1uf 电容。

就用 了一个0.1uf的,接触良好情况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杜邦线质量差造成的。

我知道是接触不良引起的1650罢工,但想知道这接触不良会引起反电动势还是别的干扰到1650

网友F:
既然LZ如此简洁,那就自己查查 传导和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电火花干扰到单片机了。

一般采取什么措施抑制其干扰

网友G:
估计是接触不良,或者哪里有虚焊吧!TM1650的CLK或DAT线断了一下再接上会不显示的。感觉不是干扰,单片机没那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接触不良,或者哪里有虚焊吧!TM1650的CLK或DAT线断了一下再接上会不显示的。感觉不是干扰,单片机没 ...

就是说继电器引脚接触不良才会导致1650罢工。在论坛里也找到有人说1650会熄灭的问题

网友H(2022-12-03):
需要接上啦10K电阻和0.1电容加100uf电容,1650芯片有说明

网友I(2023-03-22):
实在不行,多加些初始化

网友J:
是继电器的触点电火花干扰所致

网友K:
继电器吸合或释放前,关闭数码管显示,然后再打开。

网友L:
继电器能有这么大干扰,我个人是很难理解的。线圈低压,电流不能突变,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大干扰。
如果是触点干扰,明显的触点没有处理好。
用了几十年的继电器(包括接触器),主要用在工控、机床、汽车,我基本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M:
估计是 TM1650的 初始化 和刷新的问题  在程序里 的动态刷新之前 多加个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