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彩色灯带控制器制作

楼主(2022-11-01):
我想做一个彩色灯带控制器,灯光颜色要两种以上,亮灭模式三种以上,每颗灯珠功率不小于0.2W,因为装在家里所以彩带长度至少要十米,请问用哪种灯带和哪种方式做这个控制器好

网友A:
某一个宝上找找吧。

网友B:
WS2812,有很多现成的控制器,如果不满足要求再考虑自己做。

网友C:
现成的网上大把,不建议折腾。非得自己做,也不复杂的,一般灯带都是三路MOS控制三色通道,如果是2812灯带就更简单。但效果做好不容易。

网友D:
10米,耗电有点大,舍不得。

网友E:
想省事,直接某一个宝搜“幻彩灯带”+控制器或编程器,加个12V或5V的工程开关电源搞定,这都是非常成熟的应用了。想复杂,DMX512技术轻松应对舞台灯光,效果包你满意。但如果是兴趣或者特殊的需要,另当别论。

网友F:
10米,你不在乎耗电也至少在乎手工罢,直接假货宝淘换就可以,旧件可折腾性价比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