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桥控制电机正反转,四个续流二极管,续流是要灌回电源的,如何解决?

楼主(2022-11-01):
图是从别的地方扒的,

如图的H桥,用4个二极管续流,续流的时候是要灌回电源里的。

我不想让它灌回电源,有什么电路能把它消耗掉或者让它绕到别处?(不是很想用单片机写那些复杂的控制逻辑,只想简单地让对角线的两个mos管通断)

在网上找了几天,没找着相关的资料,难道大家都不在乎这个?

在此谢过各位大神。

网友A:
电机是个感性元件,电感中的电流是不能跃变的,在切换方向或断开的瞬间,你想将电机中的电流引向何处呢?
这时你可以将电机看成是一个电池,你接接电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个感性元件,电感中的电流是不能跃变的,在切换方向或断开的瞬间,你想将电机中的电流引向何处呢?
...

有没有什么电路能把它吸收掉?

网友B:
为什么不想让它灌回电源?能量回收不好吗,单片机电源和功率电源分开,H桥母线加大电容吸收。如果直接消耗掉,单向是容易,但正反转不好搞,电机换向了吸收也要换向,那肯定要额外的开关器件,那必然有相对复杂的控制逻辑。
另外,功率MOS本身是有体二极管的。

网友C:
不导通的时候不要把四管全关, 这样只在下管续流. 不会充回电源.  如果是刹车制动导致的回充 也可以这样把两个下管打开 就不会充回电源. 如果电机发热受得了的话 这个可以理论计算一下.如果你实在要关闭四管, 可以外加泄放电路. 电压过高可以把能量放到外面的负载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想让它灌回电源?能量回收不好吗,单片机电源和功率电源分开,H桥母线加大电容吸收。如果直接消耗 ...

因为我这个电源不一定是什么东西,有时候用电池,有时候用开关电源,有时候从别的犄角旮旯搞一路电出来,不能保证这个电源能不能接受这个电流,所以屁股一定要擦干净。

母线并不知道电机已经换向了,电流还是那么流,续流还是往回灌,所以在母线上动手脚的话,不用考虑电机换向的事。

加电容真的有用吗?会不会一次充满电以后就没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导通的时候不要把四管全关, 这样只在下管续流. 不会充回电源.  如果是刹车制动导致的回充 也可以这样把两 ...

想在下管续流,就要用单片机写程序了,这个最后再考虑,还是对泄放电路有点兴趣。

泄放电路有没有什么形式推荐?网上似乎没找着这样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在下管续流,就要用单片机写程序了,这个最后再考虑,还是对泄放电路有点兴趣。

泄放电路有没有什么 ...

比较简单就是 把电机的母线电压挂个稳压管。 接到MOS控制然后泄放到负载上。 讲究一点 就搞个比较器 母线分压和基准电压比较触发MOS泄放到负载上。  然后根据泄放能量和负载散热条件选一个合适的负载。 负载我一般都用水泥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较简单就是 把电机的母线电压挂个稳压管。 接到MOS控制然后泄放到负载上。 讲究一点 就搞个比较器 母线 ...

好想法

网友E:
那就用一个稳压管并一个电容来消耗掉反电动势的能量。楼主这个要求挺奇怪的,我们都想回收能量,楼主却要白白消耗掉。电动汽车刹车都是能量回收的呢。

网友F:
楼主想多了,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无需解决,实在不想反冲电源只要将两只下管同时导通,这就相当于电机线圈短路,反电动势就在线圈内消耗了,硬件无需改动。

网友G:
我感觉你是想多了,开关电源或电池H桥驱动电机的电路市场上没有这样的产品吗,想减少对电源的影响,加大电容就行了

网友H:
电机转动续流的时候,它是会有反向电动势的,但它并不会灌回电源的,因为电机电感感应出来的电压是和电源一样高的(理论上),它怎么会灌回电源呢?再算上二极管的压降,它的电压是一定会比电源低的,所以,不会灌回电源
你把左手右手定则看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是你电机没有供电,用手转动电机,它是有可能把电源烧坏的,当初,我用风枪吹散热风扇的时候,就烧坏过一个小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