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eil c51定义一个无符号变量unsigned char i=999.251编译器没有警告

楼主(2022-11-01):
请问我的keil c51单片机定义一个无符号变量unsigned char i=999.251; 编译器没有警告,如何才能调出来呢。谢谢。。。。。。。。如图

网友A:
c语言的魅力就是这样,随便你瞎写。自由度非常高,当然,后果自负。

网友B:
噢,>256的部是不是被弃了。

网友C:
不同类型的变量进行赋值时会进行一次强转,所以这里不会报错

网友D:
不会报错,期间只会强制转换。但运行起来和你预期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网友E:
理论上最大应该是65535吧,因为是二进制。所以不会报错。

网友F:
用float i=9659.32521试试

网友G:
KEIL会按自己的规则来转换,可能不会提醒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最大应该是65535吧,因为是二进制。所以不会报错。

unsigned  char
255

网友H:
编译器会优化掉,printf看看优化后的数

网友I:
会自动转换成你定义数据宽度的整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