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叫什么

楼主:
不是电压跟随器,又不像比例放大器,恒流源。

网友A(2022-11-01):
就是个反相放大器,Q14是扩大输出电流能力用的,因为是同相跟随,分析的时候可以去掉Q14,直接短接BE就行了。

网友B:
就一个三极管扩流的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3.7倍,输入的是DAC输出的正弦波信号,因为是单电源供电,输出对地,所以只用一个NPN管扩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