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50做前置放大器应用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该图采用了ICL7650作为前置放大器,后级输出采用的是TL062CP,信号源是一个直流电压源,最大输出300mv,图中使用的是135mv的输出,经过ICL7650放大后输出的测量值高达4.192MV(兆伏),这个增益确实很大,这个正常吗?

网友A(2022-11-01):
为啥7650输出的电压这么高,经过TL062之后才输出十几伏,是因为TL062电源电压的限制了吗?那为什么7650没有受电源限制,能够输出这么高的电压呢?

网友B:
仿真软件有问题呗,又不是%,能全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有问题呗,又不是%,能全信吗?

好吧,还以为八九不离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