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抬升电路和电极脱落检测电路

楼主(2022-11-01):
主放大电路及电平提升电路。心电信号幅度为 0 ~ 5 mV,而 A/D 转换输入信号要求 0 ~ 5 V,因此整个信号的放大倍数需 1000倍左右,而前置放大约10倍左右,因此,主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设计为100 倍左右,G =1 +R21/R20=1+2×10^6/20×10^3=101由于心电信号是双极性信号,有正有负,而A/D转换只能转换正信号,因此,采用电平提升电路将负信号变为正信号

正常情况下,正负电极对皮肤形成的极化电压可以互相抵消。当电极与皮肤接触不良或脱落时,将有较大的电压加在比较器上,无论正负,总会使其输出一个高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蜂鸣器发声指示

1.电平抬升电路,这里将放大后的信号要和抬升电平3.5V存在叠加的关系?这里为什么不是2.5V或者1.2V

2.当电极与皮肤接触不良或脱落时,将有较大的电压加在比较器上,无论正负,总会使其输出一个高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这个怎么理解?分析下为什么电极接触不良或者脱落的时候会有较大的电压施加在比较器上?然后电极接触不良就会有高压输出?

楼主:
没有一个人知道的吗

网友A:
1、差点把第一个图看成窗口比较器,原来不是,就是两个普通比较器,门限电压分别是+2.5v和-2.5v
2、“当电极与皮肤接触不良或脱落时,将电路输出较大的电压”这个可能是心电采集电极自身性质有关吧,接触不良或脱落时电极输出的信号较强,后面结果放大和抬升后,信号强度就更大了
3、我觉得第一个图用窗口比较器才合理一些,让电压在-2.5~2.5v时,窗口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三极管T1截止;电压不在-2.5~2.5v时,窗口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三极管T1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差点把第一个图看成窗口比较器,原来不是,就是两个普通比较器,门限电压分别是+2.5v和-2.5v
2、“当电 ...

没看懂你说的啥意思

网友B:
LM393直接驱动NPN三极管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加法电路U4c的输出应该接电阻吧,不然运放输出阻抗可能相对比较低有可能导致12脚电压被钳位

网友B:
另外,差分电压放大器INA155有电压提升端可以使用

网友C:
两个检测电极信号可以看做大内阻电压的输出,当你是负载轻或无负载时,输出电压就高。
电压增益的电平设置应该跟电极的输出特性有关。

网友D:
你的电平提升电路(右边部分)画错了吧?R22,R23起不到任何作用,整个电平提升电路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