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电阻电路我该怎么理解?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相关

楼主(2022-11-01):
     各位大神晚上好,这是我女儿给我提出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特来请教,这是一个和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有关的问题,如图BAT1是10V,BAT2是4V,R1为4欧姆R2为6欧姆,我经电路仿真电流表为0.6安培,电流方向从左边BAT1正极出发经电阻R1 R2,电流表来到BAT2的正极,在经BAT2的负极BAT1的负极,问题的关键电流为什么会流动?我的理解是这个电路之所以会电流流动因为两个电池BAT和1BAT2存在6V的电位差,导线中的电流流动不光是电子的流动还有电磁波的运动,电子由BAT2流到BAT1,BAT1正极上的电子会增多,由于电磁波的作用,也就是BAT1正极上的电子与其负极上的电子同性相斥,,造成了BAT1负极的电子流向BAT2的负极,继而电流会由BAT2的负极流向BAT1的负极,在电路中我们所说的电流方向与实际电子在导线中的流动方向相反,这两电池感觉与电容充放电电路电容有相似之处!如果我说的不对恳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直流电路与电磁波没啥干系,就是10V电池经10欧电阻向4V电池充电,电流=电压/电阻,(10-4)/10=0.6

楼主:
感谢朋友的回答,但你没明白我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我想知道从微观角度理解电路工作原理和过程

网友B:
BAT1的电压高于BAT2的电压,就是说BAT1的正极电动势高于BAT2的正极电动势,连接BAT1与BAT2的导线在这个电动势差下就会有电流流过,而电动势差为10v-4v=6v,导线中的电流6v/(4Ω+6Ω)=0.6A,此时,BAT1负极处电子流向BAT2负极,BAT2正极处电子流向BAT1正极,结果导致BAT2电压(电动势)增加(充能)、BAT1电压(电动势)减小(耗能)。好比BAT1为高处水池,BAT2为低处水池,高处BAT1水池内的水通过水管(导线)流向低处BAT2水池,结果高处BAT1水池内的水减少、低处BAT2水池内的水增加,中间R1和R2的阻碍只能让水流(电流)变小,不能阻止流动。

网友C: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沙发说得那么直观了
电子流动哪里是简单的从这一头流动到那一头的,一个知乎网友说的非常好"电子本身是乱跑的,上下左右,ABAB"
200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些研究透了,并不是说你学电子就非得把什么东西都学到精的

网友D:
基尔霍夫定律是用于求解复杂电路的定律,并不用于解释为啥电流流动之类的问题,这个例题已经简化到最小典型电路了,要学怎么用定律分析电路不要学偏了。

楼主: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我本人非常赞同地板的回答

楼主:
感谢地板的回答,他的回答即没把问题复杂化,又把原理和电流流动方向过程基本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