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和NTC、红外传感器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哪里?

楼主(2022-11-01):
关于温度传感器
K型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和NTC、红外传感器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哪里?哪些场合要用到相应的温度传感器?我看重要领域一般用的是热电偶?

网友A:
热电偶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热电势,是MV级信号,可以直接放大应用;NTC是负温度系数的热电阻,使用时必须通过电路将电阻的变化转变成对应电压的变化,才可以应用;红外温度传感器目前应用较多的都是输出数字量,需要定标换算后才能得到温度值。至于应用领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

网友B:
热电偶准确度不高,探头小反应快,测量温度上千度
NTC非常准确,但是使用温度范围有限,高温会坏,同时体积较大,因为散热只接触表面测量不如热电偶准
红外测量可以非接触测量,准确度一般,实际使用非确定性比较大,就是多次测量会出不同的值

网友C:
热电偶:两种不同的金属接触时,接点两侧会有电势差,电势的大小与温度相关。测量电动势就得到温度了。
NTC:材料的电阻值与温度相关。将电阻转成电压,测电压的大小就得到温度了。
红外:任何物体都会发出红外线,测红外的强弱就得到物体的温度了。但测量红外强弱时,需要有个标定物做对比(用把尺进行度量),理论上需要用【黑体】作参考,而标准的理想【黑体】又是找不到的,接近的【黑体】也难找。就用其它办法替代,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准度不高。

网友D:
楼主自己去查这三种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和误差,不要什么问题都伸手乞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热电势,是MV级信号,可以直接放大应用;NTC是负温度系数的热电阻,使用时必须通 ...

热电偶输出的是MV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准确度不高,探头小反应快,测量温度上千度
NTC非常准确,但是使用温度范围有限,高温会坏,同时体 ...

DS18B20又是什么?温度传感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两种不同的金属接触时,接点两侧会有电势差,电势的大小与温度相关。测量电动势就得到温度了。
NT ...

黑体是黑色的物体吗  这样的物体不发出红外线?或者说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