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实现keil不编译或链接未调用的函数到hex文件

楼主(2022-11-01):
比如有一个模块,里面有5个函数。
我只使用了2个,剩余3个即便没使用,也会被链接到目标文件,导致hex文件体积变大

网友A:
用条件编译,或者手工删除。

网友B:
选择这个
写上这个

然后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这个

写上这个

多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C:
内存这个东东,你用与不用,它都客观地在那那个地方。不会因为你不用,它就省略雪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