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乱码问题

楼主(2022-11-02):
我做的是一个电子时钟,程序是可以编译的,在professional仿真中LCD1602也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但是后边我画的PCB把器件焊接上去后LCD1602就出现了乱码情况,且屏幕内容不停闪动,求大神指点下什么原因,下面是我的仿真图和实物图

网友A:
可能是程序问题,不要特别快的刷新,试试吧。

网友B:
增加延时,降低刷新速率。

网友C:
液晶读写的延时时间加大一些,2到5毫秒左右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这不是LED数码管,不需要频繁刷新显示。
可以在有数据更新时才刷新相应位置(其它不需要改变的字符可以不用重新写入)。

网友E:
降低刷新速率,不管是1206还是12864都是一样的。

网友F:
物理器件不如你仿真的器件参数好,就是理论值和实际是有别的。
楼上都是正解。调整延时或更新更牛X的器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程序问题,不要特别快的刷新,试试吧。

但是我这个上边为什么一直闪烁的是问号呢

网友G:
降低刷新频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LED数码管,不需要频繁刷新显示。
可以在有数据更新时才刷新相应位置(其它不需要改变的字符可以不 ...

个人觉得这是最优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个上边为什么一直闪烁的是问号呢

我觉得是,他的程序中刚开始给屏幕写20??-??-?? ??:??:??,然后读取到时间后给??位置写数字,此时没有做任何延时,又回到程序开始写入??,如此反复在屏幕显示数字和问号,屏幕就出现??的鬼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物理器件不如你仿真的器件参数好,就是理论值和实际是有别的。
楼上都是正解。调整延时或更新更牛X的器件 ...

Protues中的仿真并不完全能反映真实硬件的情况。
我经常在Protues中不给单片机接晶振,不给12864偏压,他照样能仿真出来。可是这些在实际硬件中肯定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I:
你把while(1)中的写显示屏蔽掉,看显示会不会正常

网友J:
是DS1302给单片机通讯有问题,可能接口不对

网友K:
显示部分的逻辑有问题或者别的业务影响了显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