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22-11-02):
频率10KHZ,负载RL的电流最大20MA,不能用电流互感器加二极管整流。串采样电阻的话,电阻两端的平均电压应该为0,也不行,怎么办呢

网友A:
电流小可以用锗管,如2AP9二极管进行整流。

网友B:
请问电流很小,是甚么等级的呢? ? ?mA? ? A?
如果真是电流很小,是数mA以下等级,则可以用电流电压转换,放大电压,再整流成直流电压,只要知道电流和电压的比例关系,即可以推算出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