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复制别人的芯片程序,如何知道芯片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11-02):
模仿复制别人的芯片程序,如何知道芯片频率是多少
STC的单片机使用内部晶振频率

网友A:
试运行,当你认为OK时,就行。

网友B:
十万个为什么,去做除颤仪。

网友C:
用示波器一测

网友D:
点击《检测MCU选项》就有。

网友E:
搞错方向了!模仿和复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复制就上TB,花点钱,有专业的人为你服务,这时你花钱,你说了算,你就是老大!
模仿就是用你最拿手的芯片去实现芯片的功能,这时别人花钱,花钱的主意,你就只能装孙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