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VPWM具体算法

楼主(2022-11-02):
输入为U阿尔法和U贝塔,输出为六路PWM,内部的过程具体是怎么算的啊。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我研究过一段时间,这个矢量控制网上很多资料都是错的,如果没有实物很难理解,最好搞一个实物理解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过一段时间,这个矢量控制网上很多资料都是错的,如果没有实物很难理解,最好搞一个实物理解算法

FOC里面啥样的呢

网友B:
我打算学,但现在,单单就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我都搞了好久,都没有搞好
网上的资料,要么随便一堆复制的东西,要么就是ST之类大公司的电机库
有一本书的前言就说了"FOC不是两三个月就能掌握的"

网友C:
一般人三言两语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估计把问题写这只能发发牢骚。

网友D:
根据6个MOS管控3相电流(电压)电机,可以把360°分成6步来走即6个扇区,一个扇区60°,再在每个扇区里按PWM周期的占空比细分,SVPWM算法实际上计算的是三相逆变器的六个开关何时导通,何时切断。

网友E:
有专门的书籍讲这个

楼主(2024-05-15):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书籍讲这个

好的 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过一段时间,这个矢量控制网上很多资料都是错的,如果没有实物很难理解,最好搞一个实物理解算法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6个MOS管控3相电流(电压)电机,可以把360°分成6步来走即6个扇区,一个扇区60°,再在每个扇区里按PW ...

正确的

网友F:
不懂,在hub上:/simplefoc/Arduino-FOC有个包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文件包如下,不会英语我也看不懂,仅供参考。

展示的图片是这样的:

英文介绍如下:
We live in very exciting times 😃! BLDC motors are entering the hobby community more and more and many great projects have already emerged leveraging their far superior dynamics and power capabilities. BLDC motors have numerous advantages over regular DC motors but they have one big disadvantage, the complexity of control. Even though it has become relatively easy to design and manufacture PCBs and create our own hardware solutions for driving BLDC motors the proper low-cost solutions are yet to come.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is the apparent complexity of writing the BLDC driving algorithms, Field oriented control (FOC) being an example of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ones. The solutions that can be found on-line are almost exclusively very specific for certain hardware configuration and the microcontroller architecture used. Additionally, most of the efforts at this moment are still channeled towards the high-power applications of the BLDC motors and proper low-cost and low-power FOC supporting boards are very hard to find today and even may not exist.
Therefore this is an attempt to:
  • Demystify FOC algorithm and make a robust but simple Arduino library: Arduino SimpleFOClibrary
    • Support as many motor + sensor + driver + mcu combinations out there
  • Develop modular and easy to use FOC supporting BLDC driver boards
    • For official driver boards see SimpleFOCBoards
    • Many many more boards developed by the community members, see SimpleFOCCommunity

网友G:
FOC程序实现!Fast-SVPWM输出!STC32F12K54实现,32位8051,全开源软件/硬件
现在进度为:
==V2硬件基础功能已经验证完成,已开源【STC-FOCV2测试板】、【磁编码器改装板】、【串口上位机(借用的淘晶驰串口屏软件仿真功能)】
==程序架构调试完成,但是出了点小意外,前几天调试的时候电流环抽风给电机的一相击穿了,但是现在不带PID操作是很好用的。
//==完成三环闭环:速度开环、电流环(Iq、Id双闭环)、速度环(速度串电流)、位置环(位置串速度串电流)
==完成SVPWM实现,通过对向量进行压缩,简化判断步骤,减少计算量提高速度。
可以获得14位绝对值角度、电角度、速度。可以解算Iq、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