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 HAL库方式 1.8寸TFT ST7735 和LCD1602A时间显示照片轮播显示程序

楼主(2022-11-02):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1.8寸TFT ST7735

 1.8寸TFT ST7735

LCD1602A

LCD1602A

CubeMX设置

CubeMX设置

时钟配置

时钟配置

STM32F103C8T6 HAL库方式 1.8寸TFT ST7735 和LCD1602A 时间显示照片轮播显示
/*
* spi_lcd_st7735.h
*
*  Created on: Oct 31, 2022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fndef LCD_SPI_LCD_ST7735_H_
#define LCD_SPI_LCD_ST7735_H_

#include "stm32f1xx_hal.h"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32 uint32_t
void LCD_Fill(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16 color);//指定区域填充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在指定位置画一个点
void LCD_DrawLine(u16 x1,u16 y1,u16 x2,u16 y2,u16 color);//在指定位置画一条线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16 color);//在指定位置画一个矩形
void 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u16 color);//在指定位置画一个圆

void LCD_ShowChinese(u16 x,u16 y,u8 *s,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显示汉字串
void LCD_ShowChinese12x12(u16 x,u16 y,u8 *s,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显示单个12x12汉字
void LCD_ShowChinese16x16(u16 x,u16 y,u8 *s,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显示单个16x16汉字
void LCD_ShowChinese24x24(u16 x,u16 y,u8 *s,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显示单个24x24汉字
void LCD_ShowChinese32x32(u16 x,u16 y,u8 *s,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显示单个32x32汉字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显示字符串
u32 mypow(u8 m,u8 n);//求幂
void LCD_ShowIntNum(u16 x,u16 y,u16 num,u8 len,u16 fc,u16 bc,u8 sizey);//显示整数变量
void LCD_ShowFloatNum1(u16 x,u16 y,float num,u8 len,u16 fc,u16 bc,u8 sizey);//显示两位小数变量

void LCD_ShowPicture(u16 x,u16 y,u16 length,u16 width,const u8 pic[]);//显示图片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define DARKBLUE               0X01CF        //深蓝色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浅蓝色
#define GRAYBLUE                0X5458 //灰蓝色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浅绿色
#define LGRAY                              0XC618 //浅灰色(PANNEL),窗体背景色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浅灰蓝色(中间层颜色)
#define LBBLUE           0X2B12 //浅棕蓝色(选择条目的反色)

#endif /* LCD_SPI_LCD_ST7735_H_ */

/*
* spi_lcd_st7735.c
*
*  Created on: Oct 31, 2022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spi_lcd_st7735.h"

#include "../delay/delay.h"
#include "spi_lcd_st7735_font.h"
#include "spi_lcd_st7735_init.h"

/******************************************************************************
      函数说明:在指定区域填充颜色
      入口数据:xsta,ysta   起始坐标
                xend,yend   终止坐标
                                                                color       要填充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Fill(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16 color)
{
        u16 i,j;
        LCD_Address_Set(xsta,ysta,xend-1,yend-1);//设置显示范围
        for(i=ysta;i<yend;i++)
        {
                for(j=xsta;j<xend;j++)
                {
                        LCD_WR_DATA(color);
                }
        }
}

/******************************************************************************
      函数说明:在指定位置画点
      入口数据:x,y 画点坐标
                color 点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LCD_Address_Set(x,y,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DATA(color);
}

/******************************************************************************
      函数说明:画线
      入口数据:x1,y1   起始坐标
                x2,y2   终止坐标
                color   线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Line(u16 x1,u16 y1,u16 x2,u16 y2,u16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画线起点坐标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 (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if(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LCD_DrawPoint(uRow,uCol,color);//画点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函数说明:画矩形
      入口数据:x1,y1   起始坐标
                x2,y2   终止坐标
                color   矩形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16 color)
{
        LCD_DrawLine(x1,y1,x2,y1,color);
        LCD_DrawLine(x1,y1,x1,y2,color);
        LCD_DrawLine(x1,y2,x2,y2,color);
        LCD_DrawLine(x2,y1,x2,y2,color);
}

/******************************************************************************
      函数说明:画圆
      入口数据:x0,y0   圆心坐标
                r       半径
                color   圆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u16 color)
{
        int a,b;
        a=0;b=r;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3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0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1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2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4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5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6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7
                a++;
                if((a*a+b*b)>(r*r))//判断要画的点是否过远
                {
                        b--;
                }
        }
}

/******************************************************************************
      函数说明:显示汉字串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s 要显示的汉字串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可选 16 24 32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Chinese(u16 x,u16 y,u8 *s,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
{
        while(*s!=0)
        {
                if(sizey==12) LCD_ShowChinese12x12(x,y,s,fc,bc,sizey,mode);
                else if(sizey==16) LCD_ShowChinese16x16(x,y,s,fc,bc,sizey,mode);
                else if(sizey==24) LCD_ShowChinese24x24(x,y,s,fc,bc,sizey,mode);
                else if(sizey==32) LCD_ShowChinese32x32(x,y,s,fc,bc,sizey,mode);
                else return;
                s+=2;
                x+=sizey;
        }
}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12x12汉字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s 要显示的汉字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Chinese12x12(u16 x,u16 y,u8 *s,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
{
        u8 i,j,m=0;
        u16 k;
        u16 HZnum;//汉字数目
        u16 TypefaceNum;//一个字符所占字节大小
        u16 x0=x;
        TypefaceNum=(sizey/8+((sizey%8)?1:0))*sizey;

        HZnum=sizeof(tfont12)/sizeof(typFNT_GB12);        //统计汉字数目
        for(k=0;k<HZnum;k++)
        {
                if((tfont12[k].Index[0]==*(s))&&(tfont12[k].Index[1]==*(s+1)))
                {
                        LCD_Address_Set(x,y,x+sizey-1,y+sizey-1);
                        for(i=0;i<TypefaceNum;i++)
                        {
                                for(j=0;j<8;j++)
                                {
                                        if(!mode)//非叠加方式
                                        {
                                                if(tfont12[k].Msk[i]&(0x01<<j))LCD_WR_DATA(fc);
                                                else LCD_WR_DATA(bc);
                                                m++;
                                                if(m%sizey==0)
                                                {
                                                        m=0;
                                                        break;
                                                }
                                        }
                                        else//叠加方式
                                        {
                                                if(tfont12[k].Msk[i]&(0x01<<j))        LCD_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
                                                x++;
                                                if((x-x0)==sizey)
                                                {
                                                        x=x0;
                                                        y++;
                                                        break;
                                                }
                                        }
                                }
                        }
                }
                continue;  //查找到对应点阵字库立即退出,防止多个汉字重复取模带来影响
        }
}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16x16汉字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s 要显示的汉字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Chinese16x16(u16 x,u16 y,u8 *s,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
{
        u8 i,j,m=0;
        u16 k;
        u16 HZnum;//汉字数目
        u16 TypefaceNum;//一个字符所占字节大小
        u16 x0=x;
  TypefaceNum=(sizey/8+((sizey%8)?1:0))*sizey;
        HZnum=sizeof(tfont16)/sizeof(typFNT_GB16);        //统计汉字数目
        for(k=0;k<HZnum;k++)
        {
                if ((tfont16[k].Index[0]==*(s))&&(tfont16[k].Index[1]==*(s+1)))
                {
                        LCD_Address_Set(x,y,x+sizey-1,y+sizey-1);
                        for(i=0;i<TypefaceNum;i++)
                        {
                                for(j=0;j<8;j++)
                                {
                                        if(!mode)//非叠加方式
                                        {
                                                if(tfont16[k].Msk[i]&(0x01<<j))LCD_WR_DATA(fc);
                                                else LCD_WR_DATA(bc);
                                                m++;
                                                if(m%sizey==0)
                                                {
                                                        m=0;
                                                        break;
                                                }
                                        }
                                        else//叠加方式
                                        {
                                                if(tfont16[k].Msk[i]&(0x01<<j))        LCD_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
                                                x++;
                                                if((x-x0)==sizey)
                                                {
                                                        x=x0;
                                                        y++;
                                                        break;
                                                }
                                        }
                                }
                        }
                }
                continue;  //查找到对应点阵字库立即退出,防止多个汉字重复取模带来影响
        }
}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24x24汉字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s 要显示的汉字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Chinese24x24(u16 x,u16 y,u8 *s,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
{
        u8 i,j,m=0;
        u16 k;
        u16 HZnum;//汉字数目
        u16 TypefaceNum;//一个字符所占字节大小
        u16 x0=x;
        TypefaceNum=(sizey/8+((sizey%8)?1:0))*sizey;
        HZnum=sizeof(tfont24)/sizeof(typFNT_GB24);        //统计汉字数目
        for(k=0;k<HZnum;k++)
        {
                if ((tfont24[k].Index[0]==*(s))&&(tfont24[k].Index[1]==*(s+1)))
                {
                        LCD_Address_Set(x,y,x+sizey-1,y+sizey-1);
                        for(i=0;i<TypefaceNum;i++)
                        {
                                for(j=0;j<8;j++)
                                {
                                        if(!mode)//非叠加方式
                                        {
                                                if(tfont24[k].Msk[i]&(0x01<<j))LCD_WR_DATA(fc);
                                                else LCD_WR_DATA(bc);
                                                m++;
                                                if(m%sizey==0)
                                                {
                                                        m=0;
                                                        break;
                                                }
                                        }
                                        else//叠加方式
                                        {
                                                if(tfont24[k].Msk[i]&(0x01<<j))        LCD_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
                                                x++;
                                                if((x-x0)==sizey)
                                                {
                                                        x=x0;
                                                        y++;
                                                        break;
                                                }
                                        }
                                }
                        }
                }
                continue;  //查找到对应点阵字库立即退出,防止多个汉字重复取模带来影响
        }
}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32x32汉字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s 要显示的汉字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Chinese32x32(u16 x,u16 y,u8 *s,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
{
        u8 i,j,m=0;
        u16 k;
        u16 HZnum;//汉字数目
        u16 TypefaceNum;//一个字符所占字节大小
        u16 x0=x;
        TypefaceNum=(sizey/8+((sizey%8)?1:0))*sizey;
        HZnum=sizeof(tfont32)/sizeof(typFNT_GB32);        //统计汉字数目
        for(k=0;k<HZnum;k++)
        {
                if ((tfont32[k].Index[0]==*(s))&&(tfont32[k].Index[1]==*(s+1)))
                {
                        LCD_Address_Set(x,y,x+sizey-1,y+sizey-1);
                        for(i=0;i<TypefaceNum;i++)
                        {
                                for(j=0;j<8;j++)
                                {
                                        if(!mode)//非叠加方式
                                        {
                                                if(tfont32[k].Msk[i]&(0x01<<j))LCD_WR_DATA(fc);
                                                else LCD_WR_DATA(bc);
                                                m++;
                                                if(m%sizey==0)
                                                {
                                                        m=0;
                                                        break;
                                                }
                                        }
                                        else//叠加方式
                                        {
                                                if(tfont32[k].Msk[i]&(0x01<<j))        LCD_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
                                                x++;
                                                if((x-x0)==sizey)
                                                {
                                                        x=x0;
                                                        y++;
                                                        break;
                                                }
                                        }
                                }
                        }
                }
                continue;  //查找到对应点阵字库立即退出,防止多个汉字重复取模带来影响
        }
}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字符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num 要显示的字符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
{
        u8 temp,sizex,t,m=0;
        u16 i,TypefaceNum;//一个字符所占字节大小
        u16 x0=x;
        sizex=sizey/2;
        TypefaceNum=(sizex/8+((sizex%8)?1:0))*sizey;
        num=num-' ';    //得到偏移后的值
        LCD_Address_Set(x,y,x+sizex-1,y+sizey-1);  //设置光标位置
        for(i=0;i<TypefaceNum;i++)
        {
                if(sizey==12)temp=ascii_1206[num][i];                       //调用6x12字体
                else if(sizey==16)temp=ascii_1608[num][i];                 //调用8x16字体
                else if(sizey==24)temp=ascii_2412[num][i];                 //调用12x24字体
                else if(sizey==32)temp=ascii_3216[num][i];                 //调用16x32字体
                else return;
                for(t=0;t<8;t++)
                {
                        if(!mode)//非叠加模式
                        {
                                if(temp&(0x01<<t))LCD_WR_DATA(fc);
                                else LCD_WR_DATA(bc);
                                m++;
                                if(m%sizex==0)
                                {
                                        m=0;
                                        break;
                                }
                        }
                        else//叠加模式
                        {
                                if(temp&(0x01<<t))LCD_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
                                x++;
                                if((x-x0)==sizex)
                                {
                                        x=x0;
                                        y++;
                                        break;
                                }
                        }
                }
        }
}

/******************************************************************************
      函数说明:显示字符串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p 要显示的字符串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u16 fc,u16 bc,u8 sizey,u8 mode)
{
        while(*p!='\0')
        {
                LCD_ShowChar(x,y,*p,fc,bc,sizey,mode);
                x+=sizey/2;
                p++;
        }
}

/******************************************************************************
      函数说明:显示数字
      入口数据:m底数,n指数
      返回值:  无
******************************************************************************/
u32 my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
      函数说明:显示整数变量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num 要显示整数变量
                len 要显示的位数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IntNum(u16 x,u16 y,u16 num,u8 len,u16 fc,u16 bc,u8 sizey)
{
        u8 t,temp;
        u8 enshow=0;
        u8 sizex=sizey/2;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t*sizex,y,' ',fc,bc,sizey,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t*sizex,y,temp+48,fc,bc,sizey,0);
        }
}

/******************************************************************************
      函数说明:显示两位小数变量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num 要显示小数变量
                len 要显示的位数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FloatNum1(u16 x,u16 y,float num,u8 len,u16 fc,u16 bc,u8 sizey)
{
        u8 t,temp,sizex;
        u16 num1;
        sizex=sizey/2;
        num1=num*100;
        for(t=0;t<len;t++)
        {
                temp=(num1/mypow(10,len-t-1))%10;
                if(t==(len-2))
                {
                        LCD_ShowChar(x+(len-2)*sizex,y,'.',fc,bc,sizey,0);
                        t++;
                        len+=1;
                }
                 LCD_ShowChar(x+t*sizex,y,temp+48,fc,bc,sizey,0);
        }
}

/******************************************************************************
      函数说明:显示图片
      入口数据:x,y起点坐标
                length 图片长度
                width  图片宽度
                pic[]  图片数组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Picture(u16 x,u16 y,u16 length,u16 width,const u8 pic[])
{
        u16 i,j;
        u32 k=0;
        LCD_Address_Set(x,y,x+length-1,y+width-1);
        for(i=0;i<length;i++)
        {
                for(j=0;j<width;j++)
                {
                        LCD_WR_DATA8(pic[k*2]);
                        LCD_WR_DATA8(pic[k*2+1]);
                        k++;
                }
        }
}

/*
* spi_lcd_st7735_init.h
*
*  Created on: Oct 31, 2022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fndef LCD_SPI_LCD_ST7735_INIT_H_
#define LCD_SPI_LCD_ST7735_INIT_H_

#include "stm32f1xx_hal.h"

#define USE_HORIZONTAL 1  //设置横屏或者竖屏显示 0或1为竖屏 2或3为横屏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if USE_HORIZONTAL==0||USE_HORIZONTAL==1
#define LCD_W 128
#define LCD_H 160

#else
#define LCD_W 160
#define LCD_H 128
#endif

//-----------------LCD端口定义----------------

#define LCD_SC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SCL=SCLK 低电平
#define LCD_SC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高电平

#define LCD_MOSI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SDA=MOSI
#define LCD_MOSI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LCD_RES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RESET);//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RES
#define LCD_RES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SE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LCD_DC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DC
#define LCD_DC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LCD_CS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CS
#define LCD_CS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LCD_B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RESET);//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BLK
#define LCD_B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SET);//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void LCD_GPIO_Init(void);//初始化GPIO
void LCD_Writ_Bus(u8 dat);//模拟SPI时序
void LCD_WR_DATA8(u8 dat);//写入一个字节
void LCD_WR_DATA(u16 dat);//写入两个字节
void LCD_WR_REG(u8 dat);//写入一个指令
void LCD_Address_Set(u16 x1,u16 y1,u16 x2,u16 y2);//设置坐标函数
void LCD_Init(void);//LCD初始化

#endif /* LCD_SPI_LCD_ST7735_INIT_H_ */

/*
* spi_lcd_st7735_init.c
*
*  Created on: Oct 31, 2022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spi_lcd_st7735_init.h"

#include "../delay/delay.h"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

/******************************************************************************
      函数说明:LCD串行数据写入函数
      入口数据:dat  要写入的串行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_Bus(u8 dat)
{
        u8 i;
        LCD_CS_Clr();
        for(i=0;i<8;i++)
        {
                LCD_SCLK_Clr();
                if(dat&0x80)
                {
                   LCD_MOSI_Set();
                }
                else
                {
                   LCD_MOSI_Clr();
                }
                LCD_SCLK_Set();
                dat<<=1;
        }
  LCD_CS_Se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8(u8 dat)
{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u16 dat)
{
        LCD_Writ_Bus(dat>>8);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命令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REG(u8 dat)
{
        LCD_DC_Clr();//写命令
        LCD_Writ_Bus(dat);
        LCD_DC_Set();//写数据
}

/******************************************************************************
      函数说明:设置起始和结束地址
      入口数据:x1,x2 设置列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y1,y2 设置行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Address_Set(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f(USE_HORIZONTAL==0)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
                LCD_WR_DATA(x2+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1)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
                LCD_WR_DATA(x2+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2)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
                LCD_WR_DATA(y2+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
                LCD_WR_DATA(y2+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

void LCD_Init(void)
{
//        LCD_GPIO_Init();//初始化GPIO

        LCD_RES_Clr();//复位
        delay_ms(100);
        LCD_RES_Set();
        delay_ms(100);

        LCD_BLK_Set();//打开背光
  delay_ms(100);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_REG(0x11); //Sleep out
        delay_ms(120);              //Delay 120ms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End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4); //Dot inversion
        LCD_WR_DATA8(0x03);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End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_REG(0xC5); //VCOM
        LCD_WR_DATA8(0x1A);
        LCD_WR_REG(0x36); //MX, MY, RGB mode
        if(USE_HORIZONTAL==0)LCD_WR_DATA8(0x00);
        else if(USE_HORIZONTAL==1)LCD_WR_DATA8(0xC0);
        else if(USE_HORIZONTAL==2)LCD_WR_DATA8(0x70);
        else LCD_WR_DATA8(0xA0);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2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2E);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E);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6);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3);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3B);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3);
        //------------------------------------End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_REG(0x3A); //65k mode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
* spi_lcd_st7735_font.h
*
*  Created on: Oct 31, 2022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fndef LCD_SPI_LCD_ST7735_FONT_H_
#define LCD_SPI_LCD_ST7735_FONT_H_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1206[][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0x04,0x00,0x00},/*"!",1*/

…………省略, 详见附件…………

0x08,0x08,0x20,0x08,0x08,0x00,0x00,0x00,/*"猪",7*/
/* (24 X 24 , 宋体 )*/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Index[2];
        unsigned char Msk[128];
}typFNT_GB32;

const typFNT_GB32 tfont32[]={

"中",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80,0x01,0x00,
0x00,0x80,0x01,0x00,0x00,0x80,0x01,0x00,0x00,0x80,0x01,0x00,0x00,0x80,0x01,0x00,
0x10,0x80,0x01,0x0C,0xF0,0xFF,0xFF,0x0F,0x30,0x80,0x01,0x04,0x30,0x80,0x01,0x04,
0x30,0x80,0x01,0x04,0x30,0x80,0x01,0x04,0x30,0x80,0x01,0x04,0x30,0x80,0x01,0x04,
...
};

#endif /* LCD_SPI_LCD_ST7735_FONT_H_ */

修正时间方法,上位机通过 串口usart1 访问 115200 ,编码改成中文,按回车显示当前时间,按C 回车 提示操作成功 输入当前时间 比如:20220916144030  年月日小时分钟秒   回车 就同步成功。
RTC实时时钟测试
实时时间:2022-09-16  14:44:07
单按回车键更新时间,输入字母C初始化时钟
请输入设置时间,格式20170806120000,按回车键确定!

串口usart3 是留给与蓝牙串口通信,手机蓝牙助手访问串口usart3蓝牙,上面同样的指令来一遍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很不错的分享,学习一下,顶!

网友B:
好大的篇幅呀,厉害!

楼主:
1.8寸 TFT 取模教程文字取模

图片取模

网友C:
兄弟,做的不错,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