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流三线PNP常闭电感式接近开关(6-36v)、一个24V蜂鸣器外加DC24V

楼主(2022-11-02):
一个直流三线PNP常闭电感式接近开关(6-36v)、一个24V蜂鸣器外加DC24V,这些直接串联可以使电路正常工作吗?

网友A:
接电源只能并联,不能串联

网友B:
蜂鸣器电流小于接近开关的驱动电流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源只能并联,不能串联

就一个接近开关和一个蜂鸣器,那该怎么并联呢?

网友C:
读各元件的手册,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