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ip650做一个孵化器的温控,按键响应不知怎么搞求助

楼主(2022-11-02):
aip650做一个孵化器的温控,温度显示搞定了,按键响应不知怎么搞。有会的吗?请高手指点下。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89C5xRC.H>

//定义常量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变量
uchar  Display_Code[12] ={0xf5,0x05,0x73,0x57,0x87,0xd6,0xf6,0x45,0xf7,0xd7,0x08,0x02}; //段码
                                 //0,    1,   2 ,  3,  4,    5,   6,   7,   8,    9,  . ,  -
uchar  Dig_Bit_Code[4]={0x6a,0x6e,0x6c,0x68};//位码
uchar   Light_Level_Code[8]={0x11,0x21,0x31,0x41,0x51,0x61,0x71,0x01 };//亮度调节

uint     h; //温度使用
uint     temp;//温度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uchar  ditab[16]=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uchar  temp_data[2]={0x00,0x00};             //读出温度暂放
uchar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定义IO口
sbit        SDA=P3^6;
sbit        SCL=P3^7;

sbit     DQ=P1^0;                               //温度输入口
sbit     DIN=P1^1;                              //LED小数点控制
//函数声名
/*温度使用*/
void delay(uint t);
void work_temp(uint tem);
read_temp();
void xiashiwendu(uint tem1);
uchar read_byte(void);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void ow_reset(void);

/*I2C相关*/
void I2CWait(void);
bit  I2CStart(void);
void I2CStop(void);
void I2CSendAck(void);
void I2CSendNoAck(void);
bit  I2CWaitAck(void);
unsigned char AipReadKey();
void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emand,bit order);
unsigned char I2CReceiveByte(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n);
void AiP650_CLR();
void AiP650_DisPlay(unsigned char Dig_Bit,unsigned char Display_num);
void AiP650_Set(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数码管显示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n);
void Light_Level_Set(unsigned char level);
void xianshijianzhi(uint key);
/*******************************************************
功能:主函数
描述:初始化、读温度显示,读键值处理
参数:无
返回:无
********************************************************/
main()
{unsigned char keyvalue;

        P3=0xFF;

        while(1)
        {
                 uint wendu;//温度变量
                uint maxwd=40.0;//停止温度
                uint minwd=30.0;//开始温度

                //AiP650_CLR();
                wendu=read_temp();
                xiashiwendu(wendu);

                keyvalue=AipReadKey();
                //if(keyvalue==0x44)
   // xianshijianzhi(keyvalue);
                //if(keyvalue!=0x2e)
                //{ delay(2000);
                //if(keyvalue!=0x2e)
     switch(keyvalue)
                         {case 0x47: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1);

                                          case  0x57: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2);

                                         case 0x5f: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3);

                                          case 0x67: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4);

                                          case 0x6f: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5);
                   case 0x6c: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6);

                         case 0x77: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7);
                  case 0x6e: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8);

                         break;

                         ; }
                }

        /*        unsigned char i;for(i=0;i<12;i++)
                {
                        AiP650_DisPlay(1,i);
                AiP650_DisPlay(2,i);
                        AiP650_DisPlay(3,i);
                        Light_Level_Set(4);*/
                 //此处添加显示程序,可参考5、6、7章
   // delay(500);}

   }

/*******************************************************
功能:I2CWait
描述:I2C延时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I2CWait(void)
{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功能:I2CStart
描述:开启SD2000的I2C总线
参数:无
返回:位变量I2CStart,1=I2C总线可用,0=I2C总线不可用
********************************************************/
bit I2CStart(void)
{
        SDA=1;
        SCL=1;
        I2CWait();
        if(!SDA)return false;//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SDA=0;
        I2CWait();
        while(SDA)return false;//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SCL=0;
        I2CWait();
        return true;
}

/*******************************************************
功能:I2CStop
描述:关闭SD2000的I2C总线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I2CStop(void)
{
        SDA=0;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SDA=1;
}

/*******************************************************
功能:I2CSendAck
描述:发送 ACK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I2CSendAck(void)
{
        SDA=0;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SCL=0;
}

/*******************************************************
功能:I2CSendNoAck
描述:发送NO ACK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I2CSendNoAck(void)
{
        SDA=1;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SCL=0;
}

/*******************************************************
功能:I2CWaitAck
描述:读取ACK信号
参数:无
返回:位变量I2CWaitAck,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bit I2CWaitAck(void)
{
        unsigned char errtime=255;
        SCL=0;
        SDA=1;
        I2CWait();
        SCL=1;
        I2CWait();
        while(SDA)
        {
                errtime--;
                if(!errtime)
                SCL=0;
                return false;
        }
        SCL=0;
        return true;
}

/*******************************************************
功能:I2CSendByte
描述:向SD2000发送一个字节
参数:待发送字节demand,发送顺序指示order
      order=1,从HI-->LO发送8bit数据
      order=0,从LO-->HI发送8bit数据
返回:无
********************************************************/
void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emand,bit order)
{
        unsigned char i=8;

        if(order)
        {
                while(i--)
                {
                        SCL=0;
                        _nop_();
                        SDA=(bit)(demand&0x80);
                        demand<<=1;
                        I2CWait();
                        SCL=1;
                        I2CWait();
                }
                SCL=0;
        }
     else
        {
                while(i--)
                 {
                        SCL=0;
                        _nop_();
                        SDA=(bit)(demand&0x01);
                        demand>>=1;
                        I2CWait();
                        SCL=1;
                        I2CWait();
                 }
                 SCL=0;
        }
}

/*******************************************************
功能:I2CReceiveByte
描述:从SD2000读入一字节
参数:无
返回:读取的字节I2CReceiveByte
********************************************************/
unsigned char I2C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8;
        unsigned char ddata=0;
        SDA=1;
        while(i--)
        {
                ddata>>=1;          //数据从低位开始读取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从低位开始 ddata|=SDA;ddata>>=1
   if(SDA)
                {
                        ddata|=0x80;
                }
        }
   SCL=0;
        return ddata;
}
/*******************************************************
功能:读键值
描述:
参数:
返回:键值
********************************************************/
///*
unsigned char AipReadKey()
{
        unsigned char key;
  AiP650_Set(0x4f,0x00);
        if(I2CWaitAck())
  {I2CStart();
        key=I2CReceiveByte();

  I2CStop();}
return key;}//*/

/*******************************************************
功能:发送地址,数据, 数码管显示
描述:
参数:
返回:
********************************************************/
void AiP650_Set(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数码管显示
{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I2CStart();
        I2CSendByte(add,1); //第一个显存地址
        I2CSendAck();
        I2CSendByte(dat,1);
        I2CSendAck();
        I2CStop();
}

/*******************************************************
功能:驱动数码管显示数字
描述:显示数字
参数:
返回:
********************************************************/
void AiP650_DisPlay(unsigned char Dig_Bit,unsigned char Display_num)                //显示一位数字
{
        AiP650_Set(Dig_Bit_Code[Dig_Bit-1],Display_Code[Display_num]);
}

/*******************************************************
功能:清屏
描述:
参数:
返回:
********************************************************/

void AiP650_CLR()                                                                   //清屏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AiP650_Set(Dig_Bit_Code[i],0x00);                [/i][i]
        }
}
/*******************************************************
功能:设置显示亮度
描述:
参数:
返回:
********************************************************/
void Light_Level_Set(unsigned char level)
{AiP650_Set(0x48,Light_Level_Code[level-1]);}
/*******************************************************
功能:Delay
描述:延时子程序
参数:延时长度nn
返回: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n)
{
   while(nn--);
   }
*/
//
/*****************11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for (;t>0;t--);
}
//

//
/****************DS18B20复位函数************************/
void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从高拉倒低
DQ=0;
delay(50);           //550 us
DQ=1;
delay(6);            //66 us
presence=DQ;         //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 us
   presence=~DQ;
}
DQ=1;                   //拉高电平
}
//
//
/****************DS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WIRE 总线上写1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从高拉倒低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5 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 us
   val=val/2;                             //右移1位
   }
   DQ=1;
   delay(1);
}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取1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if(DQ)value|=0x80;
  delay(6);                                     //66 us
}
DQ=1;
return(value);
}
//
/****************读出温度函数************************/
//
read_temp()
{
  ow_reset();                  //总线复位
  delay(200);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ow_reset();
  delay(1);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第字节
  temp_data[1]=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temp_data[1];
  temp<<=8;
  temp=temp|temp_data[0];      //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二进制高字节的低半字节和低字节的高半字节组成一字节,这个
//字节的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百、十、个位值,而剩
//下的低字节的低半字节转化成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小数部分

/********************************************************/
void work_temp(uint tem)
{
uchar n=0;
if(tem>6348)                        // 温度值正负判断
     {tem=65536-tem;n=1;}            //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display[4]=tem&0x0f;           // 取小数部分的值
  display[0]=ditab[display[4]];  // 存入小数部分显示值
      display[4]=tem>>4;             // 取中间八位,即整数部分的值
  display[3]=display[4]/100;     // 取百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4]%100;     // 取后两位数据暂存
  display[2]=display[1]/10;      // 取十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1]%10;
/******************符号位显示判断**************************/
  if(!display[3])
  {
    display[3]=0x0a;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2])
{
   display[2]=0x0a;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if(n){display[3]=0x0b;}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
//
/*************************************************************
显示温度
功能:温度数值处理,发送650显示

***********************************************************/
void xiashiwendu(uint tem1)
{
   work_temp(tem1);
                AiP650_CLR();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10);//显示小数点
                AiP650_DisPlay(3,display[2]);//百位
                AiP650_DisPlay(2,display[1]);//显示个位
                AiP650_DisPlay(1,display[0]);//小数

  502. /******************显示键值*************************************
  503. 功能:将键值发送650显示

****************************************************************/
void xianshijianzhi(uint key)
{key=key&0x0a;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key);
}

网友A:
1、先编个【按键】程序,识别到XX键被按下了。
2、再编个【响应】程序,即按键后,你想干的活。
3、列个EXCEL表,列出XX键、或组合键分别要干的活。
4、运行【按键】程序,识别按键,再分别调用列表中的【响应】。

楼主:
有aip650按键程序的例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aip650按键程序的例子吗?

这样改看看

楼主:
不是读按键,是按键响应的。它那个按键的码表好像不对啊。

网友C:
按键和温度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件事,不存在“aip650按键程序的例子”,楼主还是先静下心来,想想你需要你几个按键,每个按键是干什么用的。你的项目需要哪些功能,这些按键是否能够全部满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读按键,是按键响应的。它那个按键的码表好像不对啊。

最多28个键
void key_service()
{

        num=AipReadKey();
        switch(num)
        {
                case 0x44: /*任务 1*/ break;
                case 0x4c: /*任务 2*/ break;
                case 0x54: /*任务 3*/ break;
                case 0x5c: /*任务 4*/ break;
                ......     /*任务 n*/ break;
                case 0x77: /*任务28*/ break;
        }

}

楼主:
按键没反应,键值都试了一遍。
keyvalue=AipReadKey();
     switch(keyvalue)
                         {case 0x45: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1);
                  break;
                                          case  0x55: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2);
                 break;
                                         case 0x5d: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3);
                break;
                                          case 0x65: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4);
                  break;
                                          case 0x6d: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5);
                                         break;
                   case 0x75: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6);

                         break;

                         ;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键没反应,键值都试了一遍。
keyvalue=AipReadKey();
     switch(keyvalue)

要按照厂家推荐的硬件电路,DIG端串接2K电阻,否则无法正常读取键值。你的数码管已经能正常显示数字,可以用来显示键值,以判断读键是否正确。TM1650分新旧版本,键码不同,AIP650是不是也有新旧版本不得而知。

网友E:
另外,现在的51单片机速度有点快,IIC速度太快了扩展芯片跟不上。表现为显示正常按键读不到,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一时搞不定,试了好多方法,心累啊。水平有限,现丑现丑。

楼主:
看了蕊片,是FDZY650,它与aip650不同?没有资料。引脚和aip650是一样的,就不知按键代码是不是一样。

楼主:
uchar  Display_16code[16]={0xf5,0x05,0x73,0x57,0x87,0xd6,0xf6,0x45,0xf7,0xd7,0xbf,0xbe,0xf8,0x3f,0xfa,0xba};
/******************显示键值*************************************
功能:将键值发送650显示

****************************************************************/
void xianshijianzhi(uchar key1)
{uchar a,b;
         a=key1&0x0f;
    AiP650_CLR();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Display_16code[a-1]);
        b=key1>>4;
         b=b&0x0f;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Display_16code[b-1]);

}

键值显示22,按键无变化。不懂意思,难道读不出键值?

楼主:
按键有反应了。显示值不太对。
uchar  Display_16code[16]={0xf5,0x05,0x73,0x57,0x87,0xd6,0xf6,0x45,0xf7,0xd7,0xbf,0xbe,0xf8,0x3f,0xfa,0xba};
//0,    1,   2 ,  3,  4,    5,   6,   7,   8,    9,  a,  b,c,d,e,f
/*******************************************************
功能:读键值
描述:
参数:
返回:键值
********************************************************/
///*
unsigned char AipReadKey()
{
        unsigned char key;
  //AiP650_Set(0x4f,0x00);

   I2CStart();
   I2CSendByte(0x4f,1);
        // I2CWaitAck() ;
        //if(I2CWaitAck())
        //I2CSendByte(0x00,1);
        if(I2CWaitAck())
        {key=I2CReceiveByte();

        I2CSendAck();
        //if(I2CWaitAck())
  //{ I2CSendByte(0x00,1);

                                //}
        }
        I2CStop();
return key;}//*/
/******************显示键值*************************************
功能:将键值发送650显示

****************************************************************/
void xianshijianzhi(uchar key1)
{uchar a,b;
         a=key1&0x0f;
    AiP650_CLR();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a);
        b=key1>>4;
         b=b&0x0f;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b);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键有反应了。显示值不太对。
uchar  Display_16code[16]={0xf5,0x05,0x73,0x57,0x87,0xd6,0xf6,0x45,0xf ...

曾经使用TM1650,也不清楚是新旧版本,按键无反应。后用数码管显示键值观察,与手册不一致。但修改按键服务函数与之对应后按键功能正常。

楼主:
键值摸清楚了,分别是a0,a4,ac,a8,b4,b8. 但是能显示,switch 和显示函数一块儿用就能扫到键,单独switch又不行了。可能真的是650跟不上单片机的速度。怎么解决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键值摸清楚了,分别是a0,a4,ac,a8,b4,b8. 但是能显示,switch 和显示函数一块儿用就能扫到键,单独switch又 ...

不存在650跟不上单片机的速度问题,这是用STC8G1K08驱动TM1650的单键控制时钟设置的局部代码:
//==============TM1650驱动部分=====================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12MHz
{
        while(--i)
        {
                _nop_();
                _nop_();
        }
}
//开始信号
void Start1650(void)
{
        CLK = 1;
        DIO = 1;
        Delay_us(5);
        DIO = 0;
}
//写一个字节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void WrByte1650(uchar oneByte)
{
        uchar i;
        CLK = 0;
        Delay_us(1);
        for(i=0;i<8;i++)
        {
                oneByte = oneByte<<1;
                DIO = CY;
                CLK = 0;
                Delay_us(5);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
}
//应答ACK信号
void Ask1650(void)
{
        uchar timeout = 1;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while((DIO)&&(timeout<=100))
        {
                timeout++;
        }
        Delay_us(5);
        CLK = 0;
}
//停止信号
void Stop1650(void)
{
        CLK = 1;
        DIO = 0;
        Delay_us(5);
        DIO = 1;
}
//写显示地址和数据
void Set1650(uchar add,uchar dat)
{
        Start1650();     //开始
        WrByte1650(add); //写地址
        Ask1650();       //应答
        WrByte1650(dat); //写数据
        Ask1650();       //应答
        Stop1650();      //停止
}
//显示命令格式:空位  亮度等级位   7/8段位  空位  开关位
//显示命令格式: 0    1   1   1     1/0     0 0    1/0

//初始化1650
void Init1650()
{
        Set1650(0x48,0x31); //3级亮度 开显示
}
//扫描1650按键
uchar Scan1650_Key()
{
        uchar i;
        uchar rekey;
        Start1650();     //开始
        WrByte1650(0x49);//读按键命令 0100 1111
        Ask1650();                 //应答
        for(i=0;i<8;i++)
        {
                CLK = 1;
                rekey<<=1;
                if(DIO)rekey++;
                Delay_us(5);
                CLK = 0;
        }
        Ask1650();                  //应答
        Stop1650();       //停止
        return rekey;     //返回键值
}
//按键服务函数
void key_service()
{
        static uint time=0;  //计数变量
        temp=Scan1650_Key(); //读取键值
        if(temp==0x4E)       //按键按下
        {
                time++;
                if(time>=key_L)  //长按
                {
                        switch(KeySec)
                        {
                                case 1: TIME[2]++;if(TIME[2]>23)TIME[2]=0; break;
                                case 2: TIME[1]++;if(TIME[1]>59)TIME[1]=0; break;
                        }
                        time=key_I;  //连+间隔
                        num=500;     //自复位变量赋值(5秒)
                }
        }
        else                                //松手
        {
                if(time>key_S && time<key_I)//短按
                {
                        num=500;    //自复位变量赋值(5秒)
                        KeySec++;
                        if(KeySec>3)
                        {
//                                KeySec=0;
                                num=1;
                        }
                }
                time=0;
        }
}

楼主:
现在数码管干脆就不亮了,更换蕊片也不行,难道单片机坏了?换一片也不亮,搞什么鬼。跟我过不去啊。

楼主:
换蕊片,换单片机,查软件,为什么本来是可以点亮的,为什么就不亮了。吐血啊。数码管也是好的。没思路了。嗨。

楼主:
抓到鬼了。同样的代码,手工输入的运行正常,复制粘贴的,编译无错但刷进去不能运行。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1^3;

void Delay(uint x)
{uchar t;
        while(x--)
        {
        for(t=0;t<120;t++);}
}
/*void delay(uint t)
{
  for (;t>0;t--);
}*/
/*main()
{key=0;
while(1)
{Delay(150);
key=~key;}
}
*/

void main()
{
                //P3=0xFF;
          key=0;
        while(1);
        {
                Delay(150);

                key=~key;

        };

   }

楼主:
跟这烂芯片杠上了,重新把代码手工输了一遍。但还是不行。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手工输入********
名称:aip650的驱动
时间:2022-11-13
版本:

**************************************************/
//头文件
#include <STC89X52RC.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
             常量、变量定义区

***************************************************/
//常量定义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组定义
uchar Display_Code[13]={0xf5,0x05,0x73,0x57,0x87,0xd6,0xf6,0x45,0xf7,0xd7,0x08,0x02,0x00};
         //共阴数码管段码 0,   1,  2,  3,  4 , 5,   6,  7,  8,  9,  .,   -,  不亮
uchar  Display_16Code[16]={0xf5,0x05,0x73,0x57,0x87,0xd6,0xf6,0x45,0xf7,0xd7,0xe7,0xb6,0xf0,0x37,0xf2,0xe2};
//16进 制段码(用于显示键值)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char Dig_Bit_Code[4]={0x6a,0x6e,0x6c,0x68};//650位码
uchar Light_Level_Code[8]={0x11,0x21,0x31,0x41,0x51,0x61,0x71,0x01};//亮度调节

uchar keyvalue;
uint wendu;//用于存储温度值

uint h;//温度计算使用
uint temp;//温度返回值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uchar ditab[16]=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uchar temp_data[2]={0x00,0x00};//读出温度暂存
uchar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定义IO口
sbit   SDA=P3^7;
sbit   SCL=P3^6;

sbit    DQ=P1^0;      //ds18b20温度输入口
sbit    DIN=P1^1;     //LED小数点控制

/**********************************函数定义区************************************/
//I2C相关
/*******************************************************************************
功能:I2CWait
描述:I2C延时
参数:
返回:
*******************************************************************************/
void I2CWait(void)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功能:I2CStart
描述:开启I2C总线
参数:
返回:位变量,1=I2C总线可用,0=不可用
*******************************************************************************/
bit I2CStart(void)
{
        SDA=1;
        SCL=1;
        I2CWait();
if(!SDA)
        return false;//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SDA=0;
        I2CWait();
        while(SDA)
                return false;//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SCL=0;
        I2CWait();
        return true;

}

/*******************************************************************************
功能:I2CStop(void)
描述:关闭I2C总线
参数:
返回:
*******************************************************************************/
void I2CStop(void)
{
  SDA=0;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SDA=1;

}

/*******************************************************************************
功能:I2CSendAck
描述:发送ACK信号
参数:
返回:
*******************************************************************************/
void I2CSendAck(void)
{
        SDA=0;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SCL=0;
}

/*******************************************************************************
功能:I2CSendNoAck
描述:发送  No Ack
参数:
返回:
*******************************************************************************/
void I2CSendNoAck(void)
{
        SDA=1;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SCL=0;

}

/*******************************************************************************
功能:I2CWaitAck
描述:读取ACK信号
参数:
返回:位变量, 1=有ACK,0=无ACK
*******************************************************************************/
bit I2CWaitAck(void)
{
     uchar errtime=255;
        SCL=0;
        SDA=1;
        I2CWait();
        SCL=1;
        I2CWait();
        while(SDA)
        {
                errtime--;
                if(!errtime)
                        SCL=0;
                return false;
        }
        SCL=0;
        return true;
    }

/*******************************************************************************
功能:I2CSendByte
描述:向总线发送一个字节
参数:待发送字节demand,发送顺序指示order
                 order=1,从HI-->LO发送8bit数
                 order=0,从LO-->HI发送8bit数
返回:
*******************************************************************************/
void I2CSendByte(uchar demand,bit order)
                {
                        uchar i=8;
                        if(order)
                        {
                                while(i--)
                                {
                                        SCL=0;
                                        _nop_();
                                        SDA=(bit)(demand&0x80);
                                        demand<<=1;
                                        I2CWait();
                                        SCL=1;
                                        I2CWait();
                                }
                                SCL=0;
                        }
                        else
                        {
                                while(i--)
                                {
                                        SCL=0;
                                        _nop_();
                                        SDA=(bit)(demand&0x01);
                                        demand>>=1;
                                        I2CWait();
                                        SCL=1;
                                        I2CWait();
                                }
                                SCL=0;
                        }
                }

/*******************************************************************************
功能:I2CReceiveByte
描述:从总线读一个字节
参数:
返回:
*******************************************************************************/
uchar I2CReceiveByte(void)
{
        uchar i=8;
        uchar ddata=0;
        SDA=1;
        while(i--)
        {
                ddata>>=1;//数据从低位开始读取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从低位开始 ddata|=SDA;ddata>>=1
                if(SDA)
                {
                                   ddata|=0x80;
                }
        }
        SCL=0;
             return ddata;
}

/*******************************************************************************
功能:从650读键值
描述:
参数:
返回:uchar键值
*******************************************************************************/
uchar AipReadKey()
{
                  uchar key;
                     I2CStart();
                     I2CSendByte(0x4f,1);
                 if(I2CWaitAck())
                                         {
                                             key=I2CReceiveByte();

                                           I2CSendAck();
                                         }
             I2CStop();
                                         return key;
}

/*******************************************************************************
功能:向650发送地址,和数据
描述:
参数:
返回:
*******************************************************************************/
void Aip650_Set(uchar add,uchar dat)
{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I2CStart();
        I2CSendByte(add,1);
        I2CSendAck();
        I2CSendByte(dat,1);
        I2CSendAck();
        I2CStop();

}

/*******************************************************************************
功能:驱动数码管显示数字
描述:位码数组中选择对应的位地址,在段码数组中选择对应数字的段码发送给650
参数:
返回:
*******************************************************************************/
void Aip650_DisPlay(uchar Dig_Bit,uchar Display_num)
{
        Aip650_Set(Dig_Bit_Code[Dig_Bit-1],Display_Code[Display_num]);

         }

  253. /*******************************************************************************
  254. 功能:驱动数码管显示16进制数的代码
  255. 描述:
  256. 参数:
  257. 返回:
  258. *******************************************************************************/
  259. void Aip650_DisPlay16(uchar Dig_Bit16,uchar Display_num16)
  260. {
  261.      Aip650_Set(Dig_Bit_Code[Dig_Bit16-1],Display_16Code[Display_num16]);

  262.            }

/*******************************************************************************
功能:650清屏
描述:
参数:
返回:
*******************************************************************************/
void Aip650_CLR()
{
    uchar i;
        for(i=0;i<4;i++)
        {
        Aip650_Set(Dig_Bit_Code[i],0x00);
        }

}

/*******************************************************************************
功能:设置显示亮度
描述:
参数:
返回:
*******************************************************************************/
void Light_Level_Set(uchar level)
{
        Aip650_Set(0x48,Light_Level_Code[level-1]);
}

/*******************************************************************************
功能:delay 延时程序 11us
描述:
参数:
返回:
*******************************************************************************/
void delay(uint t)
{
for(;t>0;t--);
}

/*******************************************************************************
功能:Ds18b20 复位函数
描述:
参数:
返回:
*******************************************************************************/
void ow_reset(void)
{
u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while(presence)
                {
                        DQ=1;
                        _nop_();_nop_();//从高拉到低
                        DQ=0;
                        delay(50);//550us
                        DQ=1;
                        delay(6);//66us
                        presence=DQ;//presence=0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delay(45);//延时500us
                presence=~DQ;
        }
        DQ=1;  //拉高电平
}

/*******************************************************************************
功能:Ds18b20写命令函数
描述:向总线上写1个字节
参数:
返回: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i=8;i>0;i--)
        {DQ=1;_nop_();_nop_();//从高拉低
        DQ=0; _nop_();_nop_();_nop_();_nop_();//5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66us
        val=val/2;//右移一位}
}
DQ=1;
delay(1);
}

/*******************************************************************************
功能:从18b20总线上读1字节
描述:
参数:
返回:value
*******************************************************************************/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_nop_();_nop_();_nop_();_nop_();//4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4us
                if(DQ)value|=0x80;
                delay(6);
        }

        DQ=1;
        return(value);
}

/*******************************************************************************
功能:读出温度
描述:
参数:
返回:
*******************************************************************************/
read_temp()
{
ow_reset();
        delay(200);//总线复位
        write_byte(0xcc);//发命令
        write_byte(0x44);//发转换命令
        ow_reset();
        delay(1);
        write_byte(0xcc);//发命令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读温度的低字节
        temp_data[1]=read_byte();//读温度的高字节
        temp=temp_data[1];
        temp<<=8;
        temp=temp|temp_data[0];//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return temp;
}

/*******************************************************************************
功能:温度处理
描述:二进制数的高字节的低半字节和低字节的高半字节组成一个字,这个字节转换为十进制后,
就是温度的百、十、个位值,而剩下的低字节的低半字节转化成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小数部分。
参数:
返回:
*******************************************************************************/
void work_temp(uint tem)
{
        uchar n=0;
        if(tem>6348)          //温度正负判断
        {tem=65536-tem;n=1;}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display[4]=tem&0x0f;
        display[0]=ditab[display[4]];//存入小数部分的显示值
        display[4]=tem>>4;
        display[3]=display[4]/100;//取百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4]%100;//取后两位数据暂存
        display[2]=display[1]/10;//取十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1]%10;
        /***********符号位显示判断*************************/
        if(!display[3])
        {
        display[3]=0x0c;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2])
        {
        display[2]=0x0c;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if(n)
        {display[3]=0x0b;}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

/*******************************************************************************
功能:显示温度
描述:处理温度数值,发送650
参数:
返回:
*******************************************************************************/
void xianshiwendu(uint tem1)
{
         work_temp(tem1);
          Aip650_CLR();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2,10);//显示小数点
         Aip650_DisPlay(3,display[2]);//十位
   Aip650_DisPlay(2,display[1]);//个位
   Aip650_DisPlay(1,display[0]);//小数
}

/*******************************************************************************
功能:显示键值
描述:将按键的16进制代码送显示
参数:
返回:
*******************************************************************************/
void xianshijianzhi(uchar key1)
{uchar a,b;
        a=key1&0x0f;
        Aip650_ClR();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6(1,a);
        b=key1>>4;
        b=b&0x0f;
        Aip650_DisPlay(2,b);
}

/******************************主函数*****************************************
功能:
描述:
参数:
返回:
*******************************************************************************/
void main()
{
    P3=0xff;
         P1=0xff;

          while(1)
                {Aip650_CLR();
          Light_Level_Set(4);
                        Aip650_DisPlay(1,8);
                Aip650_DisPlay(2,8);
                Aip650_DisPlay(3,8);
                        //keyvalue=AipReadKey();
                        P16=~P16;
                        P17=~P17;
                        delay(150);
                                                //wendu=read_temp();

                        //xianshiwendu(wendu);
                        //xianshijianzhi(keyvalue);
  //if(wendu>29)
                //P13=~P13;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这烂芯片杠上了,重新把代码手工输了一遍。但还是不行。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这么多警告不解决,你还想正常运行?

楼主:
不懂啊,跟棒锤差不了多少。

楼主:
今天终于把数码管点亮了。真是历经千辛万苦,搞单片机真是折磨人呢。程序没什么大问题。问题应该出在焊接环节。焊直插蕊片用的自制焊台,虽然有接地,但仍然有静电?换两片都不行,难道毁了两个片子?后来干脆重新画图上贴片的用风枪。aip650这个片子,可能对静电很敏感,容易坏。
程序和原理图PCB文件:http://www.51hei.com/bbs/dpj-2252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