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16灰阶LCM270X160分辨率FSTN液晶显示屏LCD,ST7586S驱动,6800接口

楼主(2022-11-02):
16灰阶LCM 270X160分辨率FSTN液晶显示屏LCD,ST7586S驱动,6800接口,单块屏3.5英寸,7寸LCM单色屏,可以黑白,4灰阶,16灰阶

外形尺寸:170mmx62mm
玻璃尺寸:167mmx60mm
FPC软排线长度:23mm
单块玻璃尺寸:83.3mmx60mm
两块玻璃对角线尺寸:178mm

7寸LCM单色屏,FSTN屏,双屏显示,单块屏3.5英寸,3.5寸 LCD,270*160分辨率FSTN显示屏,ST7586S驱动,6800接口 10800个

LCD4310021001185001DED   ,D18110008,14966-LED-C-A173-20181106 ROHS
GWMS14966 CSM14966D CSM14966D(R)汕头超声液晶显示屏 LCD LCM
3.5寸液晶显示屏,270160 LCD 270X160 LCM 270*160显示屏 3.5英寸屏幕
270X160 高点阵,大尺寸液晶显示屏,双屏显示,单个屏幕3.5英寸,ST7586S,COG液晶模块 LCM LCD 单色屏 STN 6800接口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6B0724_i68.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picture.h"
#include "font5x8.h"

#define LCD_WIDTH 270
#define LCD_PAGE  20

//#define LCD_PORT GPIOB

#define CS1_CLR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fine CS1_SE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fine DC1_CLR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
#define DC1_SE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

#define RW1_CLR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fine RW1_SE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fine EN1_CLR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9)
#define EN1_SE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

#define RST1_CLR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efine RST1_SE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efine CS2_CLR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define CS2_SE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define DC2_CLR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define DC2_SE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define RW2_CLR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fine RW2_SE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fine EN2_CLR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define EN2_SE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define RST2_CLR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efine RST2_SE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uint8_t buffer[270*20];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_send_cmd1(unsigned int cmd)
{
        CS1_CLR;
    DC1_CLR;
    RW1_CLR;

    GPIOB->ODR= (GPIOB->ODR & 0xFF) | ((cmd & 0xFF) << 8);

    EN1_SET;
    EN1_CLR;
        CS1_SET;
}

void lcd_send_data1(unsigned int dat)
{
        CS1_CLR;
    DC1_SET;

    RW1_CLR;

    GPIOB->ODR= (GPIOB->ODR & 0xFF) | ((dat & 0xFF) << 8);

    EN1_SET;
    EN1_CLR;
        CS1_SET;
}

void lcd_reset1(void)
{
        RST1_CLR;
        delay_ms(10);        //keep low, min 1ms
        RST1_SET;
        delay_ms(120);        //keep high, min 5ms
}

void lcd_send_cmd2(unsigned int cmd)
{
        CS2_CLR;
    DC2_CLR;

    RW2_CLR;

    GPIOB->ODR= (GPIOB->ODR & 0xFF00) | (cmd & 0xFF);

    EN2_SET;
    EN2_CLR;
        CS2_SET;
}

void lcd_send_data2(unsigned int dat)
{
        CS2_CLR;
    DC2_SET;

    RW2_CLR;

    GPIOB->ODR= (GPIOB->ODR & 0xFF00) | (dat & 0xFF);

    EN2_SET;
    EN2_CLR;
        CS2_SET;
}

void lcd_reset2(void)
{
        RST2_CLR;
        delay_ms(10);        //keep low, min 1ms
        RST2_SET;
        delay_ms(120);        //keep high, min 5ms
}

void lcd_send_cmd(unsigned int cmd)
{
        lcd_send_cmd1(cmd);
        lcd_send_cmd2(cmd);
}

void lcd_send_data(unsigned int dat)
{
        lcd_send_data1(dat);
        lcd_send_data2(dat);
}

void lcd_reset(void)
{
        lcd_reset1(); lcd_reset2();
}

void lcd_init_registers(void)
{
        //lcd_send_cmd(0x01);        //soft reset
        //delay_ms(120);

        lcd_send_cmd(0x11);                //sleep out
        lcd_send_cmd(0x28);                //display off
        delay_ms(25);

        lcd_send_cmd(0xC0);
        lcd_send_data(0x50);
        lcd_send_data(0x01);

        lcd_send_cmd(0xC3);
        lcd_send_data(0x00);

        lcd_send_cmd(0xC4);
        lcd_send_data(0x07);

        lcd_send_cmd(0xD0);
        lcd_send_data(0x1D);

        lcd_send_cmd(0xB3);
        lcd_send_data(0x00);

        lcd_send_cmd(0xB5);
        lcd_send_data(0x00);

        lcd_send_cmd(0x39);        //mono mode

        lcd_send_cmd(0x3A);
        lcd_send_data(0x02);

        lcd_send_cmd(0x36);
        lcd_send_data(0x00);        // COM:C159->C0   SEG: SEG383->SEG0

        lcd_send_cmd(0xB1);
        lcd_send_data(0x00);

        lcd_send_cmd(0xB0);        //duty
        lcd_send_data(0x9F);

        lcd_send_cmd(0x20);

        lcd_send_cmd(0x2A); // Column Address Setting
        lcd_send_data(0x00); // COL0 -> COL127
        lcd_send_data(0x13); //
        lcd_send_data(0x00); //
        lcd_send_data(0x6C); // 80*3=240 pixels

        lcd_send_cmd(0x2B); // Row Address Setting
        lcd_send_data(0x00); // ROW0 -> ROW159
        lcd_send_data(0x00); //
        lcd_send_data(0x00); //
        lcd_send_data(0x9F); // 160 pixels

        lcd_send_cmd(0x29);
}

uint8_t offsets[] = {6, 3, 0};

void lcd_update(void)
{
        lcd_send_cmd(0x2A); // Column Address Setting
        lcd_send_data(0x00);
        lcd_send_data(0x13);
        lcd_send_data(0x00);
        lcd_send_data(0x6C);

        lcd_send_cmd(0x2B); // Row Address Setting
        lcd_send_data(0x00);
        lcd_send_data(0x00);
        lcd_send_data(0x00);
        lcd_send_data(0x9F);

        lcd_send_cmd(0x2C);

        uint8_t temp;

        for(uint16_t j=0; j< 160; j++)
        {
                for(uint16_t i=0; i< 90; i++)
                {
                        temp = 0x00;
                        for(uint16_t z=0; z< 3; z++)
                        {
                                temp |= ((buffer[j/8 * 270 + i*3 + z] >> (j % 8) & 0x01) ? 0x03 : 0x00) << offsets[z];
                        }

                        lcd_send_data(temp);
                }
        }
}

void lcd_write_buffer(int x, int p, int cx, int pc, const uint8_t *data)
{
        for(int j=0; j< pc; j++)
        {
                for(int i = 0; i< cx; i++)
                {
                        buffer[(p + j)*270 + x + i] = data[j*cx + i];
                }
        }
}

void lcd_set_buffer(int x, int p, uint8_t data)
{
        buffer[p*270 + x] = data;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config();
    lcd_reset();
        lcd_init_registers();

        memset(buffer, 0x00, sizeof buffer);
}

void lcd_graphic_test(void)
{
        int i, j;

        //display chess pattern
        for(j=0; j< LCD_PAGE; j++)
        {
                for(i=0; i< LCD_WIDTH; i++)
                {
                        lcd_set_buffer(i, j, (i/4)%2 ? 0xF0 : 0x0F);
                }
        }
        lcd_update();
        delay_ms(1000);

        //all black.
        for(j=0; j< LCD_PAGE; j++)
        {
                for(i=0; i< LCD_WIDTH; i++)
                {
                        lcd_set_buffer(i, j, 0xFF);
                }
        }
        lcd_update();
        delay_ms(1000);

        //all white.
        for(j=0; j< LCD_PAGE; j++)
        {
                for(i=0; i< LCD_WIDTH; i++)
                {
                        lcd_set_buffer(i, j, 0x00);
                }
        }
        lcd_update();
        delay_ms(1000);

        int nCharIndex = 0;
        for(int i=0; i< 20; i++)
        {
                for(int j=0; j< 270; j++)
                {
                        nCharIndex = (i*45 + j/6) % 96;
                        buffer[i*270 + j] = (j%6 != 5) ? FONT5x8[nCharIndex][j%6] : 0x00;
                }
        }
        lcd_update();
        delay_ms(1000);

        memset(buffer, 0x00, sizeof buffer);
        lcd_write_buffer(20, 0, 228, 20, DEMO);
        lcd_update();
        delay_ms(1000);

        memset(buffer, 0x00, sizeof buffer);
        lcd_write_buffer(10, 1, 64, 8, Doraemon);
        lcd_update();
        delay_ms(1000);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