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AD转换串口数据问题

楼主(2022-11-03):
机用的是STC15W408AS,官方给的程序是P1八个AD输入口通过串口循环发送到电脑。现在我只想让P1.1作为输入口。让电脑接受一个AD数据就行了。

代码在楼下

网友A:
1:看看别人发代码是什么样的格式,你这不是以代码格式发出来就算了,连换行都不肯整理一下,叫人看得费劲。
2:例程的虽然是8路,但只使用1路也是可以的,你要是看了不舒服,就自己试着改程序,而不是自己试都不试就来让坛友替你做。
3:这个例程也是和你想用的是同一组端口,8路你只要留一路,这个你都做不到只能再去好好掌握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别人发代码是什么样的格式,你这不是以代码格式发出来就算了,连换行都不肯整理一下,叫人看得费劲 ...

抱歉用手机发的没有排板,我用电脑整理重新发

网友B:
认真读一下CPU的手册,重点关注一下IO口设置部分、AD输入部分。
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学会自学、查手册很重要。

楼主:
我折腾了几天了,单片机P1^1口接的模拟输入。将官方的P1ASF=0XFF;改为P1=0X01;
if (++ch > 7) ch = 0;           //切换到下一个通道 改为 CH=1;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1152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void InitUart();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Delay(WORD n);
void InitADC();

BYTE ch = 1;                        //ADC通道号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初始化ADC
    IE = 0xa0;                      //使能ADC中断
                                    //开始AD转换
    while (1);
}

/*----------------------------
ADC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SendData(ch);                   //显示通道号
    SendData(ADC_RES);              //读取高8位结果并发送到串口

//    SendData(ADC_LOW2);           //显示低2位结果

    ch = 1;           //切换到下一个通道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1;                   //设置P1^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endif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楼主:
我试着将 P1ASF修改位 0x01; CH通道修改为1

可是电脑接收到的是几组差异很大的数据。也不知道那组是自己需要的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1152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void InitUart();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Delay(WORD n);
void InitADC();

BYTE ch = 1;                        //ADC通道号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初始化ADC
    IE = 0xa0;                      //使能ADC中断
                                    //开始AD转换
    while (1);
}

/*----------------------------
ADC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SendData(ch);                   //显示通道号
    SendData(ADC_RES);              //读取高8位结果并发送到串口

//    SendData(ADC_LOW2);           //显示低2位结果

    ch = 1;           //选择通道1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1;                   //设置P1^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endif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读一下CPU的手册,重点关注一下IO口设置部分、AD输入部分。
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学会自学、查手册很 ...

谢谢,目前重点学习AD和串口

网友C:
if (++ch > 7) ch = 0;           //切换到下一个通道

改为ch=1;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 (++ch > 7) ch = 0;           //切换到下一个通道

改为ch=1;

P1.1口电压1V为何接收的是不同数据,00 08 00 29 08 00 08 00 08 00 08 00
波特率9600 奇校验

网友C:
上面那个语句是整句话替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P1.1口电压1V为何接收的是不同数据,00 08 00 29 08 00 08 00 08 00 08 00
波特率9600 奇校验

因为你的代码的设置是115200
#define BAUD    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的代码的设置是115200
#define BAUD    115200

十分感谢大师耐心指导。电脑上设置115200波特率,校验无。现在P1^1 端口输入电压为1v
串口数据正常 01 34 01 34 01 34 01 34 01 34 01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