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准确度会波动?

楼主:
18B20读数很稳定,但是在不同温度环境下和实际温度的误差会波动,比如环境温度36度,18B20读出34度;环境温度38度,18B20读出37度。反正就是有时候误差小,有时候误差大,有人碰到过这种事吗?温度稳定无跳动,时序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A(2022-11-03):
同一个环境温度不同的时候测,误差也不一样。

网友B:
线性度问题,不是全量程都可以做到线性度很好,另个,这个芯片有很多版本,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精度也不一样,但是读取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测温芯片其实连NTC都不如,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行起来,连续读,他的温度会升高

网友D:
楼主可能买到次品。18B20我用过非常多,用了超过20年,一直都很准确,0~100度误差不超过0.5度。

网友E:
发生这个情况也有可能是因为供电不稳定造成。你没有共享你的原理图和PCB板设计图纸,很难判断

网友F:
测量DS18B20要关闭中断,否则影响正常时序,导致测量结果不正确

网友G:
DS18B20最大温度误差是2度
我用过的,最大的误差是0.8度,这个是跟工业级测温仪器进行了对比的,大多的误差是在0.5度以下
只要不超过数据手册的数据,它就是正常的

网友H:
怎么说呢,原件多少都会有些受影响的,哪怕是电源,有时候也会偏低偏高呢,只能说我们尽量在理想的环境测得自己需要的数据

网友I:
测温度,就是个参考。大部分都是学习用了。开发项目的时候很少用这个,大多都是一个NTC,精度够高,成本更低。电路也更简单。

网友J:
测室温用dht11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测温度,就是个参考。大部分都是学习用了。开发项目的时候很少用这个,大多都是一个NTC,精度够高,成本更 ...

NTC不还得设计个采样电路?线长一点儿还得搞个电阻桥,就是嫌麻烦才用的18B2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发生这个情况也有可能是因为供电不稳定造成。你没有共享你的原理图和PCB板设计图纸,很难判断

18B20抗干扰能力还是很强的,供电电流1~3ma都试过,没啥影响。用的是AMS1117-3.3V供电,纹波还是比较小的,而且这功耗也挺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测量DS18B20要关闭中断,否则影响正常时序,导致测量结果不正确

中断每次读温度的时候都会关掉的,不然偶尔会冒出个85°C。

网友A:
引用 网友G:
DS18B20最大温度误差是2度
我用过的,最大的误差是0.8度,这个是跟工业级测温仪器进行了对比的,大多的误差是 ...

有可能就是这个情况,因为我用的是哪种防水外壳的,误差也许更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就是这个情况,因为我用的是哪种防水外壳的,误差也许更大

这跟外壳没有关系的,环境温度变化不会很大
这东西更多的是经验
有时候两个DS18B20温度几乎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另外两个却有很大误差
我以前买过10个,最大误差是0.8度,但其它的几个都是0.3左右

网友K:
产品手册也不会说没有误差吧。在范围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