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库函数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11-03):
谢谢大家

网友A:
起到库函数的作用,能让你更快的使用单片机,而不用细细研究各种寄存器。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223265-1.html
推荐使用这款软件配置寄存器

网友C:
库函数作用就是“美团”,你点了什么,它就送什么来。

网友D:
库函数一般指的是封装好的函数(就是别人写好的函数)举个栗子,
你要写一个延时函数
delay(ms)
{
......
}
用的时候就直接调用delay(8)
如果需要很多的功能,就要写很多这样的函数。(自己很懒,不想写)
那就拿别人的库来直接用。只要在程序开头声明了这个库。然后就可以在程序里直接调用了。
就像你自己写的一样。
但是也有缺点,要先学习人家函数的名称和参数格式。不像自己写的可以随便起名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库函数作用就是“美团”,你点了什么,它就送什么来。

回复的到位

网友F:
方便,把名字和地址对应起来,以及一些已经优化好的功能。前者让你不用对着一串地址写程序,后者让你不用重复写已经有的代码,不过后者和你写的函数没什么区别。可以让代码更易读,减少错误率,提高效率。
简单来说,前者是楼栋门牌号和小区谁家的关系,后者类似抄作业和套公式而不用自己推导。

网友G:
库函数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功能,不像寄存器需要时不时的查找定义

网友H:
项目开发时直接调用。方便,快捷。

网友I:
你直接调用就行了,不用研究太深的问题

网友J:
起到库函数的作用

网友J:
就是快速的使用你的单片机,而且很方便

网友K:
系统已经做好,直接拿来用的功能。

网友L:
#在这里快速库函数一般指的是封装好的函数(就是别人写好的函数)举个栗子, 你要写一个延时函数 delay(ms) { ...... } 用的时候就直接调用delay(8) 如果需要很多的功能,就要写很多这样的函数。回复#

网友M:
库函数可以让你避开底层寄存器的配置,直接使用单片机的外设功能

网友N:
都是前人的知识积累。
依自己需求,可用可不用。

网友O:
加快开发,太多调用API函数,可能会丢掉寄存器的知识,我的建议寄存器顺带着API函数一块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