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对片上eeprom的操作需要验证执行成功吗

楼主(2022-11-03):
比如擦除扇区和字节编程这类指令会执行失败吗,需要读回验证不?

网友A:
不需要,写入过程需要等待标记位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写入过程需要等待标记位完成

stc89c52rc的手册上没找到表明状态的寄存器位,而且过程好像是阻塞的,你用的那种单片机?

网友B:
一般来说,做项目的话,保存的数据做好都规范化,比如:数据类别  数据域  CRC16校验,擦除写入完成,再读出来校验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做项目的话,保存的数据做好都规范化,比如:数据类别  数据域  CRC16校验,擦除写入完成,再读 ...

多谢解答,还想问下,51类单片机写片上eeprom都没有应答机制吗?

网友C:
一般不需要处理是否操作成功,不过stc比较新的单片机自带检测功能,可以查询相关寄存器得知是否操作成功

网友D:
寿命内,操作指令可以保证完成。超过写寿命,可能完成操作吗???

网友:
一般不需要处理是否操作成功,不过stc比较新的单片机自带检测功能,可以查询相关寄存器得知是否操作成功

多谢回复

网友:
寿命内,操作指令可以保证完成。超过写寿命,可能完成操作吗???

感谢回复

网友E:
一般不需要

网友F:
这个要看具体应用场景。对可靠性没要求的应用,没必要验证;数据要求高可靠性,那么,写完成后,再读取出来做对比!!!!

网友G:
地板说的没错,要验证的,虽然说自己玩点小东西无所谓,但久了,就会养成不好的习惯了,做产品的时候就经常带上自己的习惯,
STC的EEPROM只有写入完成的应答机制而已,也就是说它只告诉你写入完成了没有而已
并没有错误提示
什么CRC,奇偶校验什么的,看个人吧,我感觉没必要,因为都是在芯片内部读写而已

网友H:
是否需要,取决于你对【数据可靠性】的信心。
信心不足时,就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