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导线的问题

楼主(2022-11-03):
想起以前看的影视作品里有人质身上背着或者固定地点安装定时%,而且无法拆除,但是有几根导线露在外面,并且剧情提示,按正确的顺序剪断,%就可以失效。
这纯粹是娱乐功能吧!如果是显示屏的导线,怎么剪也只是影响显示功能,不会影响核心功能。如果核心功能导线露在外面,完全可以设计成剪断任意一根都%%吧!

网友A:
剧情需要罢了,还有同时剪断的,人的同步和机器同步根本没法比。
最简单的,双电源,互锁,检测桥丝,外壳防拆,就基本无解了!

网友B:
我认为是给安放者提供的解除功能,毕竟有时候会有意外或者被威胁的一方满足了自己的要求,需要中断的时候使用,毕竟剪线顺序安放者是知道的而外人不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给安放者提供的解除功能,毕竟有时候会有意外或者被威胁的一方满足了自己的要求,需要中断的时候使 ...

为何要剪线,不能做成遥控的吗?

网友D:
楼主聪明。
剧情:止增笑耳!

网友E:
1,坏人要做成无法拆除的**,并不是难题。凡是出现这类情结的影视作品,都是因为剧情需要他想戏耍拆D的人,才故意留了机会。
2,做一个剧情里那种必须按顺序剪,不按顺序剪就会就触发的装置,对于高手来说也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剪线,不能做成遥控的吗?

假设真的只是预留解除用,难道为了解除就专门增加一个遥控控制功能?简单电路能够解决的,又何必增加复杂性?而且遥控并不是很可靠的东西,万一和人撞匙了,嘿嘿。

网友F:
做戏而已,编剧又不是电子工程师,所以跟各位电子工程师的想法会不一样的。

网友G:
实际都是把整个丢进防爆桶,所以一般是拆机械部分,而不是搞人家的电路,因为你不可能知道人家怎么设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