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种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

楼主(2022-11-03):
滤波器有很多变型的电路,怎样才能熟能生巧的掌握呢?比如这些截止频率的计算?这里为什么取值只有R10、R12、C10、C11? C8、C9、R10、R11为什么不用参与计算?

网友A:
C8、R11取值合适,计算低通可以忽略,其余的RC均参与计算。文中说C11忽略,那得取值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R11取值合适,计算低通可以忽略,其余的RC均参与计算。文中说C11忽略,那得取值比较小。

那这个怎么判断哪些要  哪些不要计算呢

网友B:
你可以将结果31.8代入,计算 C8、C9容抗,看看它们对输出的影响大不大。
不大则可以忽略。
较大则说明书中的方法是有争议的。

网友C:
计算能力早就退化了。如果是现有电路,可以用仿真软件计算,比如免费的LTSpice。如果要设计电路,有太多免费的滤波器设计软件了,典型如TI Filter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