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摄像头取下来如何做一个实时监控呢?

楼主(2022-11-03):
就是取下来后,直接用USB线,一边连上摄像头,一边连上手机
网上有很多这类的视频,但是我一直没做成功

网友A:
建议想好,在策划,最后再写程序;多找找资料,你可以的!

网友B:
要看协议,还要看硬件,都支持的话无非焊线装驱动。建议直接看你手机有没有改成功的案例,跟着改。自己改看接口定义是不是走USB接口的,然后把USB接口按接口定义接好,驱动就找找什么万能摄像头驱动。

说实话有的我不太相信,有些视频都是四根线往上焊,要知道USB是5V的手机电池满电才4.2v,有的焊的也是相当潦草,都不知道是焊在哪个口上。

网友C:
不拆装个APP就能成为无线监控摄像头了,拆下来我就不会弄了。

网友D:
肯定需要一个驱动器的,因为手机摄像头不是USB协议的,不可能直接接USB就能用的,需要一个驱动器将摄像头数据转化为USB数据才能用的

网友E:
不取下来,直接用USB供电,打开手机置于摄像模式,可能需要软件防自动休眠。
当然,你还可以买OTG的摄像头直接怼在手机上运行相关软件就可以。
至于把手机里的头抠下来用USB...网上的东东,不少是那个的,你懂的

网友F:
先读通摄像头规格书。

网友G:
不要被那些短视频忽悠。。一大堆误导人的东西,现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误导人的太多了,如果你不会辨别,那就干脆不要看,这种入门建议从论坛网站这种途径而不要看短视频,短视频是有收益的,作者为了播放量会不择手段,最终导致平台质量低下,而论坛网站这种文章发表无奖励,基本都是真心分享技术

手机摄像头是mipi DSI设备(部分古老手机(非智能系统)是rgb接口或者spi接口的,可以用单片机驱动,这里不讨论),不是USB的,不能拆下来用,现在还没有实现硬件的天下大同呢(再说真的要统一所有硬件的协议也不会用usb协议,都用usb协议的话你手机基本就是充电两小时通话五分钟了)。。mipi设备个人驱动几乎无望,非常复杂,需要高性能的soc,就是至少能运行个linux系统的那种,而且soc还得有mipi dsi功能,重点是你没有他的手册,这种都是要初始化的,没有初始化命令就是废物

手机是可以连接usb摄像头(需要带otg功能的手机),不光光usb摄像头,usb协议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但是目前没有可以调用usb摄像头的监控app,除非你专门写个驱动把usb摄像头搞成系统的标准摄像头设备,或者你自己写一个app

所以我想知道到底是谁发的这短视频。。。我不看短视频,无法想象现在都烂成这样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