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电路图,没看懂

楼主:
请教大神这个电路,没看懂,Q5B的集电极接R63到VDD_EXT,发射级直接接到VDD_EXT,没看懂什么意思?Q6A和Q6B是做什么的?

网友A(2022-11-04):
不用纠结此电路,Q5b根本就不会工作,3个三极管组成的电路就是废的。

网友B:
你这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C:
先交代一下:VDD_EXT、CHG_ING、VBUS是什么?充电芯片管脚是什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