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板,单面板用什么材质的PCB

楼主(2022-11-04):
谢谢大家

网友A:
多用FPC,柔性PCB。

网友B:
正常fr4材质,电木材质,高频板材质,只要不是铝基铜基板均可

网友C:
电容触摸面板 通常是GFF的结构,用FPC和玻璃面板相结合。

网友D:
厂家资料一般都推荐触摸点和走线要分两层吧  做单面板会不会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