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0X单片机编程问题error: unknown type name bit

楼主(2022-11-04):
#define EN GP2        //DRIVE M16 EN PIN FROM GP2 WITH INVERTED SIGNAL
#define LED GP1       //DRIVE LED LOAD FROM GP1
#define button GP3

#define COMP_SETUP_1 0b01111011; //comparator enabled
#define COMP_SETUP_2 0b01110011; //comparator disabled
unsigned char temp = 0x00;
bit button_state; // STAE OF PUSH-BUTTON
bit LED_STATE;    // STAE OF LOAD-LED
为什么这个用bit会报错?
error: unknown type name bit

网友A:
编译器已经告诉你了,没有bit这个数据类型啊!你直接使用unsigned char,它不香吗?如果用PIC单片机,非要使用一个bit代表一个变量,建议你去看看C语言中的“位域”。

网友B:
XC8是支持bit 位的
找一下你编译器的问题,或者是程序中的其它问题你的声明在我这就没有问题
PIC的编译器并不是哪里有问题就指哪里的,这一点跟keil是有很大区别的,只能自己一步一步的找

网友C:
51有按位寻址的指令,PIC没有。这是51比PIC灵活的地方。

网友D:
PIC的编译器支持bit类型位变量,他这个错误提示只是定位到附近的错误,有时候得自己找一下是其他错误!
PS:另外PIC有位操作指令。BSF BCF  BTFSS  BTFSC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