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key.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2-11-04):
STM32单片机每次添加C文件和H文件都出现如图的问题,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各位大佬帮解决下,谢谢了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key.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程序文件在这里

网友A:
MCU还是用自己的,不要又断供,STC32位8051对高校是持续免费送MCU,STC32G12K128/STC8H8K64U核心学习板,USB下载,USB仿真

网友B:
要把key.h文件路径告诉系统。

网友C:
把头文件放在工程文件夹里或者声明头文件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key.h文件路径告诉系统。

谢谢大佬,解决了,刚开始学习32,有些不懂

网友D:
那个 E 文的提示很明确,白度翻译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5楼正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还是用自己的,不要又断供,STC32位8051对高校是持续免费送MCU,STC32G12K128/STC8H8K64U核心学习板,USB ...

后续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