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继电器来控制设备的四个档位?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11-04):
如何用晶体管驱动继电器电路和四个继电器来控制设备的四个档位呢?整体的电路图该怎样去设计呢

网友A:
这四路控制是自锁还是互锁?你起码画个方框图吧。

网友B:
两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但触点可以有很多。
将两个继电器的触点串联,就有四种组全:
A常开+B常开:接档位1
A常开+B常闭:接档位2
A常闭+B常开:接档位3
A常闭+B常闭:接档位4

网友C:
先把需要的功能都写出来,然后画一个方框图。简单连接线路,在就是画电路图了。单片机控制三极管,控制继电器。最简单了。
第一步的想法已经有了。现在到了第二步开始动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但触点可以有很多。
将两个继电器的触点串联,就有四种组全: ...

这个方法值得推敲:如果是控制电机的4个绕组来控制4档转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