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宏定义问题 #define char unsigned char定义后 使用char是无符号还是有符号?

楼主(2022-11-04):
#define char   unsigned  char
这样定义过后
使用char 是无符号还是有符号

网友A:
ohohohoh,神奇的写法出现了

网友B:
哈哈。。。
牙齿咬到后脑勺了。。。
左脚踩右脚上天了。
永动机出现了。

网友B:
先试试编译能不能过,再来发贴。。没有试验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C:
大神的问题果然烧脑[em06
#define  char  unsigned  long
int        main (void)
{ char a=0;
        a=0x12345678;
        a=a+1;
}

上面这段代码是编译可以通过的
//#define  char  unsigned  long
int        main (void)
{ char a=0;
        a=0x12345678;
        a=a+1;
}

这段代码编译就要报警告了main.c(6): warning:  #69-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truncation

说明宏定义是有效的,真的可以把unsigned char定义成有符号的char,各位如果不怕被接盘者打死,以后编程就可以这么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的问题果然烧脑[em06上面这段代码是编译可以通过的
这段代码编译就要报警告了main.c(6): warnin ...

#define char   unsigned  char呢?

网友D:
这样定义不符合语法规则,编译通不过

网友E:
char是关键词,你不能用关键词代替另一个关键词。你可以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F:
每天一个挖坑小技巧?

网友G:
#define char   unsigned  char

int main()
{
    char a = 0;
    a = 0xff;
    a = a + 1;
    printf_s("a: %d\n", a);
    system("pause");
}

输出 a为0;VS2019下编译通过

网友H:
所以到底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