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找PCB电路板短路位置?

楼主(2022-11-04):
如题,我自己画了一块PCB板,贴片后,发现BC28没有供电。整个模块电压特别低。红线是从接口输入的5V电压,是板子整个右半块,即BC28部分,唯一的供电。在连接电源后,发现左半块电压没有问题。但BC28模块却几乎没有电压。我查看连线没有发现短线。问其他人说可能是BC28部分有短路。我画的红色区域是特别热,橙色区域是有点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不出我画的图有什么错误。

网友B:
我的办法就是假如实在找不到短路点我就用一个大功率电源(输出电流可调节)替代原有电源,然后一点一点增加输出电流,直到短路的地方过热或冒烟为止

网友C:
先看自己画的图,画完图要检查,焊接好了发现问题 只能花钱重新打样

网友D:
松香,涂一层焊油,或者松香,融化的地方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香,涂一层焊油,或者松香,融化的地方温度高

知道哪里烫,但我现在只有万用表,测出电压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自己画的图,画完图要检查,焊接好了发现问题 只能花钱重新打样

我也看不出我画的图有什么错误。

网友E:
你说了原理图看不出问题,回绝了别人对原理这个最大的风险的质疑。那么别人从这张图看得出花才怪了,需要做的只有上放大镜,自己仔细看短路,看看屏蔽罩之类有没有接错短接。比如你的SMA插座接地就很奇怪。研究是否本来就是大功率就要发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不出我画的图有什么错误。

这篇标题太大了,我还以为会有方法的罗列,大意了大意了。

网友F:
把各部分供电线都断开,分别排查

网友G:
你说你的原理图没问题,那么:
1、电阻、电容是否贴错了?电解、二极管是否反向了?
2、三极管是否贴错了,比如PNP贴成NPN了?
3、LDO是否管脚不对,或型号不对?
4、模块的输出或IO是否有对地短路的可能?
5、模块相邻的脚是否有短路的可能?
6、最后怀疑一下模块是否报废 了?

网友G:
2 个天线座看上去就画错了,但不会影响到电压不好说。

楼主:
我会好好研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了原理图看不出问题,回绝了别人对原理这个最大的风险的质疑。那么别人从这张图看得出花才怪了,需要做 ...

不要着急,我的意思是,原理图看不出问题,是我能力不够。有可能我看不出来的,别人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办法就是假如实在找不到短路点我就用一个大功率电源(输出电流可调节)替代原有电源,然后一点一点增加 ...

这是个好办法,看看那里烧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你的原理图没问题,那么:
1、电阻、电容是否贴错了?电解、二极管是否反向了?
2、三极管是否贴错了 ...

这个确实是,我一开始就是以为是贴反了,或者选的元器件不对。但我排查了,没有发现问题。我准备用第二个置顶的帖子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2 个天线座看上去就画错了,但不会影响到电压不好说。

能给解释下吗?我是看别的板子这么画的,跟着学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给解释下吗?我是看别的板子这么画的,跟着学的。

网友H:
用个一个超过1A的电源,实际电流也超过1A,然后用热成像看。没有热成像,可以用万用表查铜箔压降,很快即可查到。

网友I:
通小电流,看发热的地方

网友J:
不知道覆铜是不是GND,而且PCB里+5V和GND线太细。

网友K:
BC28是3.3V供电?如果是你这个5V下去是超压了。

网友L:
发烫不一定就是短路呀!元件贴错,贴反也会发烫呀,建议用分割法比较快找到问题原因.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要着急,我的意思是,原理图看不出问题,是我能力不够。有可能我看不出来的,别人可以看出来。

最好是去看PCB源文件

网友N:
首先查pcb图,看是否短路。
其次,万用表查没有焊接pcb的板子,是否短路
然后,就是元件焊接问题,或者封装错误,这个可以分片查找,必要时候,也可边拆除元件,一边万用表检测电阻,一定能找到位置。需要耐心。

网友N:
不通电测量,万用表表笔用通断档,或电阻档,检测各个电源是否短路。分别拆除。最终查到短路点。

网友O:
先看自己画的图,画完图要检查,焊接好了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覆铜是不是GND,而且PCB里+5V和GND线太细。

覆铜是GND,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BC28是3.3V供电?如果是你这个5V下去是超压了。

有一个降压型的DC芯片,5V通过降压芯片降为3.3V

网友P:
在红色区域,切断其中一个器件的电源线并上电,然后检查短路是否修复,如果短路仍然存在,恢复切断的电源线,然后切断另一根,然后检查是否短路没了 以此类推,直到发现短路不再存在,则这个器件为短路。

网友Q:
首先看看元件是否贴错,核对原理图,然后把发烫的元件取下检查,前些天用此方法修好的一个电机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Q:
首先看看元件是否贴错,核对原理图,然后把发烫的元件取下检查,前些天用此方法修好的一个电机控制板

确实,是一个元器件焊接时内部短路了

网友R:
用软件打开pcb文件 用设计规则查看一下,做的图有没线路短路的地方,比如丝印层的字符做到线路层,有没间距过近的报警。 再查下二极管,电解电容有没有极性反接或是焊反了。在就是按电路单元分别断开来排除短路的部位。

网友S:
简单,上大电流,烧板子

网友T:
引用 网友N:
首先查pcb图,看是否短路。
其次,万用表查没有焊接pcb的板子,是否短路
然后,就是元件焊接问题,或者封 ...

同意,各个元件或模块耐压耐热能力不同,加大电压看发热不一定可行。例如万用表,加大电压电流最先烧的往往是保险,但不是需要找出的短路处所

网友U:
先去原理图里找一下电气规则然后检查一下,实在不行就拿着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