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89LPC901是属于C51系列单片机吗?

楼主(2022-11-04):
这是一个8脚封装的芯片,芯片不用外接晶振和复位元件的
如果是C51系列单片机的话,可以用C51 的编程器和 C51的 KEIL 吗?

网友A:
P89LPC901可以在keil里,通过器件选择在NXP公司里选P89LPC901完成编程与编译。

网友B:
学会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89LPC901可以在keil里,通过器件选择在NXP公司里选P89LPC901完成编程与编译。

感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