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实现的是单片机外部中断零控制闪烁那个数码管左移,但是效果是像跑马灯那样

楼主(2022-11-04):
我就是在普通的动态扫描外面加一个判断,然后如果是该位闪烁改然后就熄灭,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init0=P3^2;
sbit LCDEN=P3^4;
int m=0;
int a=0;
bit b=0;
uchar code segtab[]={0xbf,0xc0,0xc7,0xc7,0x84,0x89,0xff};
uchar bsel[6]={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chuashihua(void)
{
        EA=1;
        EX0=1;
        IT0=1;
}
void Init_0() interrupt 0
{
        m++;
        if(m>=6)
        {
                m=0;
        }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Timer0Init(void)                //1ha0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EA = 1;
}
void dinshiqi() interrupt 1
{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a++;
        if(a==500)
        {
                b=~b;
        }
}
void xianshi(int n,int wei)
{
                P0=0x00;
                DULA=1;
                P0=~segtab[n];
                _nop_();
                DULA=0;
                P0=bsel[wei];
                WELA=1;
                _nop_();
                WELA=0;
                Delay1ms();
                P0=0x00;
}
void main(void)
{
        int i;
        Timer0Init();
        chuashihua();
        LCDEN=0;
        DULA=0;
        WELA=0;
        while(1)
        {
                if(b==0)
                {
                        for(i=0;i<6;i++)
                        {
                                xianshi(i,i);
                        }
                }
                if(b==1)
                {
                        for(i=0;i<6;i++)
                        {
                                if(i==m)
                                {
                                        i++;
                                        xianshi(7,m);
                                        if(i>=5)
                                        {
                                                i=0;
                                        }
                                }
                                xianshi(i,i);
                        }
                }
        }
}

网友A:
慢一点就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