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个传感器如何共用一个库函数

楼主(2022-11-04):
大佬们两个测温传感器IO口分别是SCL P5^1  SDA P5^0和 SCL P3^1 SDAP3^2,该如何实现共用一个.c .h库函数得到两个传感器的数据呢?请大佬们提供下思路,感谢感谢

网友A:
函数共用,带参数各自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共用,带参数各自调用就可以了。

老师 函数上来就定义了引脚 这个该咋处理呀?

网友B:
I2C?的吗如果是有器件地址的

网友C:
先读通串行通讯的原理。

网友D:
I2C的引脚是可以并联的

网友E:
用不了的,51的汇编置位和清零都是烧死在flash里面,不能更改。
举例来说,SDA是0xaa
那么
SETB SDA就是SETB 0xaa,注意这个0xaa是在flash里面固定起来的,无法通过程序的执行来更改。

所以,只能老老实实的写两套函数了。

网友F:
看来C 语言还是有优势的。汇编还是显得笨拙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了的,51的汇编置位和清零都是烧死在flash里面,不能更改。
举例来说,SDA是0xaa
那么

谢谢大佬 一语说中要点,我还是乖乖再去写一套吧